求助:主芯片中间破了个小坑,还有救么

楼主(2015-02-10):
  刚打好的样板, 发现有几台起不来, 其中一台烧录工具能认到主芯片, 但烧不了, 仔细一看, 主芯片中间破了小坑, 铜都看的见了, 照片可能不清楚,用圈圈框的那里.
请问下, 主芯片外表有破损, 但是烧录工具能认到, 能说明芯片是好的么?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检测。  手头也没有多余的片子了,有些纠结!

网友:
这个硬伤,谁焊的板子让谁赔就是了

网友:
这个标着KOREA,没听说韩国有飞思卡尔的生产基地啊!

网友:
BGA芯片焊接没有烘干48小时,去除水分,然后焊接炸了·

网友:
直接送火葬场

网友A:
楼主芯片买回来就这样还是后面自己弄破损了?
另外,以后问问题是I.MX的,最好把标题加个I.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买回来就这样还是后面自己弄破损了?
另外,以后问问题是I.MX的,最好把标题加个I.MX。 ...

芯片是直达发工厂打的, 我拿到手调试时, 就这样了.
目前问题是, mfgtool 烧录工具能认到芯片,但是不能烧录,  不好判断芯片还能用不 !重新买料流程多,还耗时间

网友B:
没上锡的话,直接退货

网友:
弄点胶水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上锡的话,直接退货

已经焊上了

网友:
哪就自己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直达发工厂打的, 我拿到手调试时, 就这样了.
目前问题是, mfgtool 烧录工具能认到芯片,但是不能烧 ...

我会把你这个问题转给I.MX工程师,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方法检查下到底能不能用。
后续会由我们的I.MX工程师帮你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是直达发工厂打的, 我拿到手调试时, 就这样了.
目前问题是, mfgtool 烧录工具能认到芯片,但是不能烧 ...

楼主你好,请问mfgtool不能烧录的话,在串口终端上打印什么信息呢?

网友:
肯定呕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mfgtool不能烧录的话,在串口终端上打印什么信息呢?

你好, 通过工具, 芯片无法boot  ,串口没信息,  估计芯片挂的几率大!

网友:
被烧毁了吧 已经坏了 别用了 否则会把其他东西烧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通过工具, 芯片无法boot  ,串口没信息,  估计芯片挂的几率大!

建议楼主换个片子吧,应该是坏掉了。

网友:
哈,扔了吧。不中用了。

网友:
芯片破洞,废了

网友:
是烧了吧?

网友:
基本是挂了。

网友:
可能是挂了的

网友:
芯片坏掉了 只能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
这个洞是芯片的某个模块烧了,鼓起来的。jtag能认只是jtag读jtagID的电路没坏而已。

网友:
包裹的够结实啊

网友:
估计只有换了

网友:
看样子是只能换了

网友:
已经损毁。

网友:
救不回来了

网友:
我手上有几片,6Q,800M的

网友:
降低到最小频率去烧录, 不行就真不行了

网友:
可以考虑“精通”了。;-):-)

网友:
基本这种情况,还是放弃片子了

网友:
这个悲剧了,不过还是试一试,有时候还是有用的,但是完全看运气

网友:
估计是坏掉了,换一个吧

网友:
这明显是坏了。

网友:
肯定坏掉了!

难道不是电压电流过高击穿的?

网友:
可能烧了
以前硬盘这样过

网友:
明显局步过热烧炸了

网友:
这个就算没有坏也不敢用在产品上把,谁知道哪天他就罢工了

网友:
有洞,肯定是芯片烧了,即使能烧进去程序,可靠性也不好了。换吧保险。

网友:
芯片破成这个样子,即使能用,也应该换一个

网友(2015-03-20):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买回来就这样还是后面自己弄破损了?
另外,以后问问题是I.MX的,最好把标题加个I.MX。 ...

请问什么情况会造成芯片产生鼓包呢  还伴随燃烧

网友:
见过不少CPU显卡芯片,核心都有破损缺角的,但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