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铝合金机箱开孔,请教参数问题

楼主(2015-02-10):
雕刻机搞回来也快一年了,一直裸跑,机箱是早就买回来了吃灰,放假了有点时间,准备给JJ装扮下过年
请教一下大家,给铝合金开孔、刻字用什么刀具?什么参数?JJ是铝合金的,1.5kw主轴。转速、F值、下刀多少比较合适?
目前手上有3.175双刃铣刀(4快一把的便宜货)、2mm单刃铣刀(亚克力密度板专用)、0.13mm30°平底尖刀、0.2mm30°圆底尖刀、0.4mm30°平底尖刀、1.5mm玉米刀
请问就用上面的刀可以完成吗,慢一点都没关系不要把机箱费了就行
另外,必须要加切削液吗?手上没有这个,可否用人工喷水替代?

网友A:
10块钱的气管,9块钱的减压阀一个,再加几块钱的快速接头。。接自来水头就可以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块钱的气管,9块钱的减压阀一个,再加几块钱的快速接头。。接自来水头就可以喽。 ...

排出来的水不知道要这么回收,我的JJ可是放在床头啊

楼主:
木有人给点建议么,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就怕是弄不好把机箱给费了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也是这么切的 之前还没加切削液,就用了点99%酒精 当做刀头冷却用

网友B:
开孔用双刃铣刀,刻字用平底尖刀,切削液用WD40或酒精都可以,转速F值这些就看你机架承受能力了,没把握可以先找些铝合金废料试一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用双刃铣刀,刻字用平底尖刀,切削液用WD40或酒精都可以,转速F值这些就看你机架承受能力了,没把握可 ...

请教一下,artcam导入DXF后,中文乱码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artcam导入DXF后,中文乱码问题怎么解决?

我没导过带中文的DXF。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artcam导入DXF后,中文乱码问题怎么解决?

可以直接在ArtCAM里输入文字

网友:
家里弄就用酒精冷却,弄个输液管慢慢滴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面板已经开孔好了,总体还比较满意,就是有个面板刻字的时候居然失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遗憾

网友C:
雕刻机精度怎么样,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精度怎么样,想买一个

感觉一般般了,店家说是0.02,估计水分很大,没有专业工具测试,我切了5块亚克力来对比,一致性还是可以,够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一般般了,店家说是0.02,估计水分很大,没有专业工具测试,我切了5块亚克力来对比,一致性还是可以 ...

能发个地址我吗,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地址我吗,多少钱买的

我只买了个机架,其他配件都是淘宝找的,算下来也要5K多吧,如果你对雕刻机不是很熟,建议还是买整套吧,这玩意太折腾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买了个机架,其他配件都是淘宝找的,算下来也要5K多吧,如果你对雕刻机不是很熟,建议还是买整套吧, ...

  找不到进口货,国产的靠谱吗? 功率买多大?

网友C:
还有雕刻机箱的时候,用不用 把面板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雕刻机箱的时候,用不用 把面板拆下来?

面板是可以拆下来的,不然怎么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可以拆下来的,不然怎么雕

雕刻铝是用什么刀具呢? 用不用先用刀画轮廓再铣?

楼主:
肯定得先画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