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锂电充电过流保护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5-02-10):
         近来有朋友拿了一个电子烟充电器,拆开研究了一下,关于限流保护没搞明白,特请教高手,原理图如下。用电子负载定电流模式,当V+输出电流超过220mA时,绿灯亮,红灯灭,电流下降到22mA.(电流小于220mA,大于40mA时是红灯亮)
   问题:  限流保护原理?请高手赐教!!!  ( 编辑原因:修改原理图)

网友A:
你把图整理一下,运放画成容易看明白的形式

网友:
一时半会看不懂。。。帮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整理一下,运放画成容易看明白的形式

好的,马上重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整理一下,运放画成容易看明白的形式

原理图已修改!

网友A:
你描述的感觉跟图不符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感觉跟图不符合啊

简单点说:红灯亮表示充电状态,绿灯亮表示充满电。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当用电子负载接到V+和V-,用CC模式,电流超过220mA时,电流会自动下降到22多mA,同时绿灯亮起

网友:
有点头晕

网友:
你的图 R4 小了吧

网友:
两个运放都是当比较器用的

网友B:
电路图是应该如下画才能算是合格,才能让别人能容易看清设计者的思路。老外大多合格,我门大多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应该如下画才能算是合格,才能让别人能容易看清设计者的思路。老外大多合格,我门大多不合格。

多謝指導,受教了!

网友:
你的电路对电压及电流都存在监控,你用电子负载CC模式未必能测量电路的真正表现,还是接一个真正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