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运动控制器之正逆解

楼主(2015-02-10):
1.      运动学正逆解
为什么要需要运动学正逆解?
当我们控制一个机器人,或者多轴机床时,我们希望给定机器的是坐标和姿态。但坐标和姿态如何转化为每个电机轴该转动多少度?这就需要正逆解了。
2.      运动学逆解
何为逆解?通俗讲,就是给定义一个机器人的指尖姿态和位置,或者机床刀具中心点位置和姿态,计算出各个电机轴该转多少度公式
3.      运动学正解
运动学正解,就是根据各个轴电机所在角度,计算出指尖或刀具中心点的位置或姿态
4.      为什么需要运动学正解
当我们要求电机走直线插补,或者圆弧插补等,需要知道起始点。起始点如何获得,就是通过正解获得的。
5.      PMAC的正逆解
对于机器人控制,正逆解可以放在上位机,也可以放在下位机。放在上位机,就是根据预先的编程的轨迹点,计算出各个轴的转动角度,下发到控制器中。PMAC根据上位机下发的各个关节点,使用样条曲线进行拟合,使每个关节走过的轨迹都是光滑曲线。
如果将算法放在下位机,上位机将指尖点的姿态位置发送到PMAC控制卡,控制卡根据内部逆解程序算出各个关节点,然后各个关节点样条拟合。
上位机与下位机的区别,上位机需要提前规划,实时性要差些,下位机可以按ms级的时间去计算逆解,实时性高。
javascript:;

网友:
一上来就看到这么猛的料,有没有六轴串联机器人的逆解计算式?

楼主:
有,但是没法贡献出来,可以说推到方法

网友:
顶楼主,回头再看

网友:
运动学正逆解

楼主:
运动学正逆解基础,坐标变换
1.平移矩阵

将原坐标系按向量qx,qy,qz平移
2.旋转矩阵

将坐标系按X轴旋转

将坐标系按Y轴旋转

将坐标系按Z轴旋转

目前机器人最常见运动学解法是DH法,DH法基础为以上几种变换阵,深入理解,对多轴机床,RTCP等这种算法的推导均有益处
在此仅仅抛砖引玉,希望大加提供更多的资料

网友:
楼主继续六轴串联的怎么解

网友:
楼主干脆搞个开源的六轴串联机械手,很多网友都想参与哟

楼主:
用上面的公式推就可以了,有本机器人学导论的书。公式已经有了,但是公司财产不能开源

网友:
哦也关注,过年后也要搞这个了

网友:
LZ的头像是个控制卡的商标   在无机酸发过一个DSP运动控制卡的资料里面见过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E6%8E%A7%E5%88%B6

网友(2015-05-13):
二自由度,求解方程,B有正负判断
可以参考
基于几何法的机器人运动学逆解

网友(2016-06-27):
技术贴,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