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FPC座子

楼主(2015-02-10):
请问有哪位大神可以焊接FPC座子吗?
今天焊了一下FPC的座子,想不到比LQFP封装难焊那么多,连PCB上的焊盘都焊坏了。请赐教如何焊FPC座子

网友A:
FPC座的引脚比一般的QFP更高(厚)一些,
多加助焊剂,烙铁沾尽量少的锡,从引脚断面刮上去,相邻的两脚连锡的话,上吸锡带

网友B:
顶2楼,的确应该这样,0.5mm间距的fpc的确难搞,以上间距的eas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2楼,的确应该这样,0.5mm间距的fpc的确难搞,以上间距的easy

的确不应该这样。最准确的焊接方法是:先固定两头,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焊,平头烙铁,用上面尖焊。切记不得拖焊,如果助焊剂渗进插座里面,那么这个座就废了。

网友D:
以上未必100%搞定,贡献一个方法:
对好位置,固定一个引脚,其余引脚涂少许焊锡浆,加热引脚,剩下的活你懂的

网友E:
我使用刀头烙铁,涂成一团,然后沾走焊锡,焊接圆润成功

网友:
以前焊接FPC的时候也很费力,用刀头往下沾锡的时候要折腾好久。后来发现原因是FPC 座左右两端的固定焊盘上锡太多,把座子“顶”高了,导致引脚与板子间的高度增加,容纳了更多的锡。于是后来再焊FPC的时候,刻意减少固定焊盘的锡量,就好焊多了,基本上和焊接普通的qfp一样了

网友:
弄个钢网,涂锡浆,用刀口烙铁焊接,

网友F:
额,这个用刀头烙铁拖焊不难吧,能焊接QFP,基本焊接这个问题都不大,我以前也焊接过,也没见焊坏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额,这个用刀头烙铁拖焊不难吧,能焊接QFP,基本焊接这个问题都不大,我以前也焊接过,也没见焊坏过啊。 ...

不一定,我用的fpc可焊性比qfp的差很多,主要是FPC上焊锡会往座子方向缩,不跟烙铁走,最后还是先焊牢,然后融锡对桌子一磕,做样板够了,也还方便。

网友:
用个好点的助焊剂。

网友:
先大的点间隔的,小的就算了吧,交给机器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我用的fpc可焊性比qfp的差很多,主要是FPC上焊锡会往座子方向缩,不跟烙铁走,最后还是先焊牢, ...

哦,这个是不是你上焊锡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或者是焊锡不太好使,这种如果能用焊膏可能焊接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H:
我喜欢一直加焊锡,让它熔成一团拖过去。要点是,焊铁温度要合适,不要让焊锡氧化得太快,要不然稠了就没法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喜欢一直加焊锡,让它熔成一团拖过去。要点是,焊铁温度要合适,不要让焊锡氧化得太快,要不然稠了就没法 ...

0.5mm脚数多的,一拖基本清不干净,往桌子上磕是没问题,但是一个脚一个脚焊既不会造成脏污又不会导致座子不良,何乐而不为呢?比起后续清理连锡,焊一个脚平均2秒,算下来能节省相当多的时间。我以前是拖,清连锡花了焊接10倍的时间,而且座子里也粘满了助焊剂。
QFP芯片之类的不用担心助焊剂的问题,所以完全以拖焊为主,然后用力磕几下就干净了。座子嘛,对它认真点它也会对你认真点。

网友I:
焊盘上锡,然后固定好FPC,一个脚一个脚点焊!

网友I:
另外可以用热风枪吹,温度260度左右,太高会把座子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应该这样。最准确的焊接方法是:先固定两头,然后一个脚一个脚焊,平头烙铁,用上面尖焊。切记不得 ...

那说明你的助焊剂质量不好,我只用Goot

另外如果担心助焊剂残留太多,焊好后,可以撕一点纸巾盖到引脚上,然后用烙铁压上去加热,融化的锡膏就会被纸巾吸走,干净清爽

网友:
焊盘先上锡,涂上助焊剂,元件定位,先焊好固定脚,再逐一点焊剩下的引脚,不要堆焊锡拖焊。

网友J:
不推荐热风枪吹,有些国产的座子耐热特性不好,很容易吹塑料变形,用低温焊锡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推荐热风枪吹,有些国产的座子耐热特性不好,很容易吹塑料变形,用低温焊锡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

低温焊锡怎么焊呀,一加锡,锡就会融进缝里,拖都拖不出来,因为缝太深了,不像LQFP,随便粘都能拖出来。用低锡有什么用吗。

网友:
助焊膏+吸锡条

楼主:
吸锡条能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座的引脚比一般的QFP更高(厚)一些,
多加助焊剂,烙铁沾尽量少的锡,从引脚断面刮上去,相邻的两脚连锡 ...

吸锡带能吸出来?谢谢,那买来试试,想不到焊了那么久的板子被这么个看起来轻而易举的东西搞得这么挫,出乎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可以用热风枪吹,温度260度左右,太高会把座子吹坏!

吹不上的,试过了,可能买的锡熔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盘上锡,然后固定好FPC,一个脚一个脚点焊!

一个一个焊呀,你是不是因为不是你焊才给我出这主意的呀,兄弟,40个脚,焊5片直接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

网友:
引脚加多锡,烙铁加热融化后,顺着引脚方向,磕一下,两三下搞定
PS:烙铁不要在引脚长时间加热焊锡,一是氧化后流动性差,就不好弄掉,二是有些座子不赖高温,劲使大了会把引脚磕下来

网友:
拖焊是一样的,选好焊锡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焊呀,你是不是因为不是你焊才给我出这主意的呀,兄弟,40个脚,焊5片直接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 ...

40pin, 1.5s 一个pin, 也不过1分钟而已. 和拖焊差不太多

网友K:
只能说楼主焊接技术不到家,好好练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焊呀,你是不是因为不是你焊才给我出这主意的呀,兄弟,40个脚,焊5片直接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 ...

一个个焊是比较保险的,40个引脚,焊5片顶天了两个小时!
闲慢的话就先焊两边的固定引脚,然后上满锡,往桌上磕,技巧性比较强!

网友:
我是先上锡,然后再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不上的,试过了,可能买的锡熔点高

要是FPC间距更小,而且引脚在下面,不外露的,手工焊就必须用热风枪温度开低了焊,而且这种FPC一个价格1块多,也不便宜!
楼主多练练,焊多了就好焊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焊呀,你是不是因为不是你焊才给我出这主意的呀,兄弟,40个脚,焊5片直接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 ...

我就是这样点的。。
没那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上未必100%搞定,贡献一个方法:
对好位置,固定一个引脚,其余引脚涂少许焊锡浆,加热引脚,剩下的活你 ...

感觉这个方法和我想的方法不期而遇,但要用低温锡焊,我试了下普通焊锡,因为引脚散热太快,锡熔不掉粘不上去。准备年后,用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这样点的。。
没那么夸张吧。。

你牛。那我也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能说楼主焊接技术不到家,好好练练吧

应该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焊呀,你是不是因为不是你焊才给我出这主意的呀,兄弟,40个脚,焊5片直接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 ...

如果觉得点焊慢,就用热风枪吹,怕吹坏座子的话,可以在座子上贴高温胶带隔热。

网友:
手工焊,用热风枪正解。

网友:
脱焊分分钟搞定,技术不行,找外援。

网友:
焊惯QFP之后,FPC的座子不是问题,这个只有自己找手感,一定说有技巧的话,就俩字:控锡

网友:
习惯马蹄型烙铁头,从焊盘上走一遍基本完成,连锡的话用吸锡带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我估计要一个一个焊接了,不然担心连锡清理不了

网友:
一个一个焊接不靠谱,如果是超级密集的5六十脚的咋办?最关键一定要把pcb用吸锡线脱平,然后坐子定位好放平了,用好的电烙铁,头子不能带钩子的,没有氧化的,要用湿海绵擦。普通的直接松香焊锡,太密或者焊盘大面积接地的用免清洗助焊剂

网友:
我一般用3种方式
1. 堆焊+敲   先固定好位置。用焊锡先连焊大致1/3的引脚。把板竖起来拿手悬空在5cm高处,烙铁靠在焊锡上,时间不要长。焊锡全部融化以后快速拿开烙铁,快速把板敲向桌面。一般90%的无用焊锡会飞出来。只会有少量脚会连焊。重复几次,把接插件都焊好。连焊的用吸锡带吸走多余焊锡即可。  这种方式适合新板子。如果已经有器件的不能用。因为敲出来的焊锡会板上到处都是。
2. 拖焊     这种方式适合0.5mm以上的。0.5mm的要看座子质量,进口没问题。关键是要涂点助焊剂会好焊很多。用了助焊剂焊完以后最好用酒精洗一下。
3. 逐个脚焊    这种方式看似费时间,时间上和拖焊时间差不多。 现在焊盘上上好焊锡。再涂点助焊剂(我一般用助焊膏,比较粘容易对准座子)。放准座子,焊好两边固定焊盘后,一个脚一个脚焊。烙铁用尖头的。放在焊盘上。焊锡融化就跑到引脚上去了。很快的,手顺了几分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刀头烙铁,涂成一团,然后沾走焊锡,焊接圆润成功

这种方法我看见别人用过,搭配好的焊锡,焊起来简直是行云流水呀。

网友:
一年没焊几次FPC的活,试了多种方法,最好还是多准备几片报废的板子才算过去,

网友:
动作要快

网友M:
弄钢网,刷锡浆,用热风枪吹

网友:
先在PCB上均匀的上少量的焊锡,然后把FPC放上去对准,一个个引脚去加热,然后看看哪些上锡不够的再加热下就好了,最后测试没问题再焊两个大焊盘。

网友:
固定中间的一两个脚。方便调整 ,对正后用刀口烙铁和助焊剂结合慢慢焊接,连锡不怕,加点助焊剂应该就能开

网友:
手工焊接样机是个问题,1毫米间距的还好说。 批量还是上钢网,找JLC

网友:
  这个要用热风枪,对于fpc拖焊不是好办法

网友N:
0.5 60pin, 经常要一次焊二三十片,我的经验是:
1, PCB焊盘全部上锡,拖平;
2, 连接器对好位,敲干净烙铁头的焊锡,在连接器两头焊一两个脚固定;
3, 用锡线靠近连接器引脚熔锡,目的是在引脚边上留下助焊剂;
4, 敲干净烙铁头的焊锡,用拖焊的方法把引脚边上的助焊剂熔入引脚焊盘(焊接过程用板子压住连接器,让引脚贴紧PCB焊盘);
5, 整个过程不直接往连接器引脚加锡,靠步骤1在焊盘留下的锡;
6, 如焊锡不够,在烙铁头加锡,再敲干净,再重复涉骤4;
7, 如有连锡,重复步骤3。

全过程只用到烙铁和锡线(我用的是无铅锡)。

网友:
楼上的真详细,不过这个东西怎么说都没用,有用的就是需要楼主多练练!

网友O: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我估计要一个一个焊接了,不然担心连锡清理不了
顺便说下,
如果仅仅是为了临时焊接个FPC调试用,完全可以找工人帮忙,
如果是小批量测试,或者是不同型号之间对比, 不妨认真自己焊接试试,毕竟一个才不到2元人民币,花几个钱,就当是学费了,反正以后也会经常焊接,
如果是以后产品要批量应用,不妨找机器吧,好几百个,万一不合格,影响的是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P:
说说我早些年从代工厂手工贴片那里“偷师”后自我实践、结合观看YTB上高人视频的体会:

首先一条是要省力、快捷的焊接高密度引脚,助焊膏是必不可少的,注意,是助焊膏(常温粘稠状)而不是助焊液(常温液态),

1. 用酒精清洁焊盘后,用小刷蘸助焊膏,在空焊盘上轻扫一遍,只需留下很薄一层,多了没坏处,但也没好处,
2. 元器件定位,用对称焊脚法或胶带都可以,不必在意连锡(有些人喜欢在第二步时额外在引脚上加刷一遍助焊膏,这样有助于在脱焊时减少甚至杜绝连锡),
3. 用顺手的焊咀(通常是马蹄形)熔化一小部分焊锡(只少不多,如果最终不够,在焊咀上的锡用完后添加),让液态锡接触引脚末端,沿各引脚的末端来回滑动几次,滑动速度快慢视乎熟练程度,
4. 放大镜检查各引脚和焊盘的吃锡程度,应大致同等饱满,
5. 遇有缺锡,用小刷在缺锡处轻点几下,确认助焊膏附着后,用焊咀补足,即使产生连锡也不必担心,确保足量吃锡是首位的,
6. 遇有连锡,用小刷在连锡处轻点几下,确认助焊膏附着后,把焊咀用海绵擦净剩余焊锡后再去熔化连锡,重复“助焊膏 > 清洁焊咀 > 熔锡”直到消除连锡,
7. 另外的小刷蘸酒精灯溶剂清洁焊接区域。

解释:
a. 焊锡丝中的助焊剂在熟练后是足够的,但在不熟练的阶段通常不够,反而容易催生连锡,
b. 消除连锡还是要推荐助焊剂(利用液态锡在浸润状态下较大的表面张力),吸锡带表面也有助焊剂,但在不熟练的阶段通常不够,还存在金属编带大量吸热导致焊咀温度波动较大的问题,
c. 助焊剂选膏不选液的原因是前者的耐温性普遍好于后者,能在焊咀累积停留较长时间的场合下保持焊盘和引脚的“浸润”状态,后者在焊咀短暂停留后通常已大体蒸发,不利于生手重复操作,

焊接工具必须有足够的补温能力,焊咀选型也需要有足够的热容量。

网友:
这个真的焊接不了,其它的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
尽量把座子移到焊盘的边边,再固定,之后好脱一些,不然很容易连锡,这座子是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弄钢网,刷锡浆,用热风枪吹

哈哈,那干脆用回流焊焊上得了,都不用得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说说我早些年从代工厂手工贴片那里“偷师”后自我实践、结合观看YTB上高人视频的体会:

首先一条是要省力 ...

哥,那是入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我估计要一个一个焊接了,不然担心连锡清理不了
顺便说下,
如果仅仅是为了临时焊接个FP ...

这种东西最好还是自己焊,要不然都过不了自己这关

楼主:
引用 网友N:
0.5 60pin, 经常要一次焊二三十片,我的经验是:
1, PCB焊盘全部上锡,拖平;
2, 连接器对好位,敲干净烙铁 ...

汗,我焊176脚LQFP不需1分种,只要烙铁和焊丝,但是上次就是没搞定这种座子,我虽然功力不深,还算懂点皮毛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哥,那是入门的吧。

呵呵,不懂、不会善用助焊剂的话,还提什么皮毛,你所遇到的焊盘损坏、引脚散热太快、堆锡拖不出之类的问题,就是不理解焊接过程微观本质的结果,也能看出你对各类焊接用料的接触面狭窄,

对工程师来说,注重的是周知各类材料的功用并懂得如何善用来获得最好的实际效果,

烙铁+锡丝最大的问题就是焊咀存锡量不稳定,锡丝内含的助焊剂挥发快、有效时间短且多数受液态锡排挤浮在表层,难以有效浸润焊接点并传递热量,焊咀的停留时间自然延长,而助焊剂挥发快,要补充就必然要往焊咀上加送锡丝,导致焊咀存锡过量,一旦有微量助焊剂生效,焊咀上过量的锡将一次性“吸附”到局部浸润的引脚,堆锡连锡是顺理成章的,没有倒是运气了,

QFP和连接器的引脚不是同类机器加工,前者末端偏薄,利于浸润和吃锡,后者形成的“台阶”明显,问题就来了,

不少高阶的工程师职位甚至会考不同类别助焊剂与不同温度、焊料的配合,不为别的,只为侧面探查对方的实际资历,所以使用单纯的烙铁+锡丝并非某种高深的体现,不必强调。

网友Q:
先在板上刷薄薄一层稍微粘稠的松香水,然后固定两边的大耳朵,让后面那一排引脚的焊盘稍微多露出来一点(0.5MM以上)。
然后刀头带少量锡,加热焊盘焊锡直接就浸润过去了,效果和回流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在板上刷薄薄一层稍微粘稠的松香水,然后固定两边的大耳朵,让后面那一排引脚的焊盘稍微多露出来一点(0. ...

高手,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P:
呵呵,不懂、不会善用助焊剂的话,还提什么皮毛,你所遇到的焊盘损坏、引脚散热太快、堆锡拖不出之类的问 ...

好的,大神,受教了。不过我不是专业焊接的,毕竟只是做样机调试时焊那么一两块,你那么高深的东西我还暂时不需要,我还是再学皮毛的东西吧,哦,不是,应该是我还是再学些连皮毛都不是的东西吧。谢谢了。

网友:
遇到基础知识障碍,要发帖问,还不忘“谦虚”的表示自己“还算懂点皮毛的”,这么矛盾的想法,难怪有67/68楼的矛盾行为了,没什么花样,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你还是先学好心态吧,内心不受教的人是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外可以用热风枪吹,温度260度左右,太高会把座子吹坏!

这个法子可行,我焊接菜鸟都用这方法搞定过好多FPC座,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先在板上刷薄薄一层稍微粘稠的松香水,然后固定两边的大耳朵,让后面那一排引脚的焊盘稍微多露出来一点(0. ...

先焊引脚,后焊大耳朵吧?大耳朵一定要焊,否则很容易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先在板上刷薄薄一层稍微粘稠的松香水,然后固定两边的大耳朵,让后面那一排引脚的焊盘稍微多露出来一点(0. ...

高手来了!稍微粘稠的松香水还解决了定位问题,上面好多人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先焊引脚,后焊大耳朵吧?大耳朵一定要焊,否则很容易掉下来。

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焊好,什么方法都行,我这样焊自己觉得比较方便。

网友:
使用焊锡膏

网友:
脚多的元件最好不要一个一个脚去焊,如果中间一个问题,很难目测出来!

FPC座其实也没那么难焊,我用最尖的那种铬铁头好像比较容易搞定了!

网友:
前来围观,自古高手在民间

网友:
不难  各种方法  多试几次就好

网友:
多用点松香水

网友S(2017-08-18):
见识了。我一般送到贴片厂让人们帮忙过锡炉,手工焊不好。下次照着高手们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S:
见识了。我一般送到贴片厂让人们帮忙过锡炉,手工焊不好。下次照着高手们的方法试试! ...

我现在焊这些座子也是可以直接手工焊了,这确实要多试多练,好像说不出来。对焊铁头的质量和锡都有一定要求,好些会更容易,主要把握住锡的特点,热则有流动性,冷则固化,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这样一松一粘就可以把引脚缝里的锡给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