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四轴飞行器遥控器电路图》

楼主(2015-02-10):
有显示器  有sd卡   有串口   无限用的是NRF24L01    所有模块已经测试过了屏幕是2.8寸的

网友A:
所有模块已经测试过了,hehe

楼主:
原理图   mcu画有测试点   万一出了问题还可以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模块已经测试过了,hehe

     有什么问题吗   求指教

楼主:
这里是  PCB的图按键的  电容焊不焊  都可以

网友:
楼主打算开源啊

网友B:
有PDF原理图和代码吗?
打算开源吗?

网友C:
过了年就打算弄飞行器呢

网友D:
希望楼主改再分享一个遥控器形状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DF原理图和代码吗?
打算开源吗?

那个压缩包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年就打算弄飞行器呢

难死了    还有 没钱的话  谨慎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改再分享一个遥控器形状的出来

10*10的板子 50元打一回  再大了  就打不起了  这个间距已经是极限了   外形我们打算用三弟打印机  打一个这样拿着就舒服多了

楼主:
闲来无事   就发了  反正也要  滚出去找工作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我过了年也打算玩玩 四轴  就在纠结 遥控器 要买个 还是做一个 自己小白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DF原理图和代码吗?
打算开源吗?

这些都有

网友(2015-03-18):
支持开源,希望能给代码。感谢分享

网友:
lz把代码也开源吧 哈哈

网友E(2015-08-19):
楼主,在不在?你的电路图VCC使用104接地的,我看ST公司给的资料
是这样的,都可以吗?

网友F(2015-11-05):
楼主,请问有没有电子设计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有没有电子设计方面的资料?

有  好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不在?你的电路图VCC使用104接地的,我看ST公司给的资料
是这样的,都可以吗? ...

用线性稳压的3.3的话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4.7uf的加上更好  不加也没事   重点是ad比较的基准电压那里稳定就可以了  因为要采摇杆的AD值

网友:
您看能否分享一下呢?我的邮箱884210028@qq.com。先谢谢您喽!

网友G:
请教LZ一个问题.
之前买了个遥控, 听说有数据回传功能, 后来发现居然要再买一个回传模块, 简直太坑爹了.
那么把回传集成到接收模块上有没有可能呢? 会不会处理不过来?
只需要回传一些简单的数据, 比如电池电压, GPS坐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LZ一个问题.
之前买了个遥控, 听说有数据回传功能, 后来发现居然要再买一个回传模块, 简直太坑爹了.

要接受了  就把遥控器的2401配置成接收模式   四轴的2401配置成发送模式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mcu画有测试点   万一出了问题还可以飞线

板子挺漂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