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MAC之多任务处理

楼主(2015-02-10):
对于运动控制,包括伺服算法,必须严格按一定频率运行,才能保证各个PID参数增益的有效性
因为增益实际与伺服算法执行周期有关,也就是说Kp的真正含义实际是Kp/T,T为算法执行周期,T的因素已经计算入Kp中。因此稳定的计算频率对控制算法是至关重要的。
Power PMAC的多任务执行如下图所示

1.Phase任务最高优先级,执行有关电机电流环算法,负责电机换向,一般电机电流环频率在10K左右

2.Servo任务第二优先级,执行有关位置及速度PID算法,一般频率在2K多

3.RTI任务第三优先级,执行有运动粗插补计算,前瞻计算,和前台PLC,速度可以和Servo任务相等

4.Background任务,最低优先级,只有关PLC,低速I/O,非实时信号转换计算等任务

javascript:;

网友(2015-05-13):
单片机 的裸奔系统也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