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i.mx283能做平板么?

楼主(2015-02-10):
在x宝上看到10寸的平板才不到300,这得是你什么配置啊,就算用283,四层板,10寸屏,加上DDR,flash,电池也做不出来吧?

网友A:
全志A13只要十几块,LQFP176封装,其余自己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志A13只要十几块,LQFP176封装,其余自己算。

这封装太牛逼了,,专门给嵌入式设计的吧!!

不过这连上DDR RAM、NAND Flash、显示屏后也剩不了几个引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封装太牛逼了,,专门给嵌入式设计的吧!!

不过这连上DDR RAM、NAND Flash、显示屏后也剩不了几个引 ...

刚好够不就是最好的么,难道300块的平板还需要留一排GPIO给用户折腾?

网友C:
你太高估A13了。现在300块的平板至少A7双核。A13这么低端的在这个价位上已经完全没有市场。

修改原因:点错按钮

网友D:
国产山寨的东西不会用国际大厂产品的
国内的这些方案商会把价格压到最低,

网友:
还记得几年前那个7寸的平板呢,那时候就199了……

网友E:
楼主你好,283做平板是不推荐的,第一非常慢,第二,283没有android的BS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山寨的东西不会用国际大厂产品的
国内的这些方案商会把价格压到最低, ...

非常赞同~~

网友F:
A13不错,不知道资料怎么样

网友G:
香蕉派貌似就是全志的SO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太高估A13了。现在300块的平板至少A7双核。A13这么低端的在这个价位上已经完全没有市场。

修改原因:点 ...

i.MX283比A13还低端多了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MX283比A13还低端多了好吧……

几个月前逛了一下平板市场,了解到的情况是:华强北A7双核,7寸带3G通话平板的出厂价格最低可以150、柜台价250左右。
283做平板?估计一台都卖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月前逛了一下平板市场,了解到的情况是:华强北A7双核,7寸带3G通话平板的出厂价格最低可以150、柜台 ...

150?这硬件成本得多低啊,前些时候弄了一块屏,人家给的价就大几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283做平板是不推荐的,第一非常慢,第二,283没有android的BSP。

对平板市场不了解,想买平板了,看了下淘宝,这价格差距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香蕉派貌似就是全志的SOC

树莓派是不是也是这个档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13不错,不知道资料怎么样

手册上没有找到温度,应该不是工业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封装太牛逼了,,专门给嵌入式设计的吧!!

不过这连上DDR RAM、NAND Flash、显示屏后也剩不了几个引 ...

弄台q8可以当开发板了,网上有原理图了。这比开发板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高估A13了。现在300块的平板至少A7双核。A13这么低端的在这个价位上已经完全没有市场。

修改原因:点 ...

那现在主流低端是什么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志A13只要十几块,LQFP176封装,其余自己算。

这种的芯片了解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封装太牛逼了,,专门给嵌入式设计的吧!!

不过这连上DDR RAM、NAND Flash、显示屏后也剩不了几个引 ...

arm9这封装的也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283比A13还低端多了好吧……

arm9跟a7,a8的是没法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树莓派是不是也是这个档位上的?

树莓派 ARM 700Mhz 单核
弱爆了,不过可玩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树莓派 ARM 700Mhz 单核
弱爆了,不过可玩性很高

树莓派比香蕉派还低啊~一直想玩玩树莓派,看来先整整arm9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树莓派比香蕉派还低啊~一直想玩玩树莓派,看来先整整arm9吧

ARM1176JZF-S核心(ARM11系列)700MHz

香蕉派是国内搞得一个兼容树莓派app的项目,用的是全胜的A9(?)so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树莓派比香蕉派还低啊~一直想玩玩树莓派,看来先整整arm9吧

没必要整ARM9了,已经淘汰的架构,浪费时间。
直接上A7,香蕉派或树莓派2。

网友A:
引用 网友G:
ARM1176JZF-S核心(ARM11系列)700MHz

香蕉派是国内搞得一个兼容树莓派app的项目,用的是全胜的A9(?)soc ...

香蕉派用的是全志A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整ARM9了,已经淘汰的架构,浪费时间。
直接上A7,香蕉派或树莓派2。 ...

工业品上好多用arm9的,大厂的arm9比国产的a8差不多钱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品上好多用arm9的,大厂的arm9比国产的a8差不多钱了吧。

那是以前,现在都是Cortex-A/R/M三条产品线,以后ARM9/11产品线会逐渐停产,价格越来越贵,性能又落后,还去折腾干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香蕉派用的是全志A20。

是的,我以为是cortex-A9的内核,昨天晚上查了下,原来是A7的
全志命名也有问题,什么A…

网友:
499 买过块  4核8寸平板, JD找代工打odm的 dostyle 玩意,,,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以前,现在都是Cortex-A/R/M三条产品线,以后ARM9/11产品线会逐渐停产,价格越来越贵,性能又落后, ...

看来 要马上开始学习了,否则没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以为是cortex-A9的内核,昨天晚上查了下,原来是A7的
全志命名也有问题,什么A… ...

全志的A是型号,不是架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志的A是型号,不是架构吧

不是架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平板市场不了解,想买平板了,看了下淘宝,这价格差距太大了。

平板的话,建议你看一下别的公司的哈~

网友(2015-08-19):
lz有兴趣搜搜忆典S1,99元,四核,用的rk3128方案,再搭配屏幕和电池,应该离300块有点距离
再有兴趣搜搜A33核心板,200以内肯定也能拿下。
arm9可以说是10年前的产品,没什么可玩的啦。imx283那货我看还不如个小度路由器(7620)性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