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的板子当USBDM用 可否

楼主(2015-02-10):
如上图所示,这货红线筐中切下来当USBDM用,中不 ?

网友:
试试看,期待结果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 可以参考原理图自己做一个板子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实际接线比较麻烦吧

楼主:
待我试过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 可以参考原理图自己做一个板子

自己做不如买个JLINK,各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实际接线比较麻烦吧

看过,藐似不用接线的

网友C:
看了下板子,应该是可以给其他芯片仿真的。
只要你断开R16,然后把J2的相关引脚接到你自己的芯片上。

网友D:
axman的就不行。只支持一种类型的MCUm。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不如买个JLINK,各种爽。

Jlink怎么给飞思卡尔单片机下载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Jlink怎么给飞思卡尔单片机下载软件啊

JLINK不但能下,还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板子,应该是可以给其他芯片仿真的。
只要你断开R16,然后把J2的相关引脚接到你自己的芯片上。 ...

我是想把它切下来,单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xman的就不行。只支持一种类型的MCUm。

苏大的这个可以,配合KDS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欢迎楼主试验出来共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它切下来,单独用。

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注意电源线不要割坏了。
其实没有必要割掉,这样你板上芯片还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注意电源线不要割坏了。
其实没有必要割掉,这样你板上芯片还能直接用。 ...

主要是需做个外盒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不如买个JLINK,各种爽。

+1024 真是用JLINK 各种爽。。V9的现在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24 真是用JLINK 各种爽。。V9的现在又不贵。。

还是把手上已有的装备先用起来

网友G:
LZ  最终是用这个方法--- “断开R16,然后把J2的相关引脚接到你自己的芯片上”
成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最终是用这个方法--- “断开R16,然后把J2的相关引脚接到你自己的芯片上”
成功的吗?  ...

我还没动手,因为项目哪边还没确定是否完成,板子还不属于我

网友H:
楼主这是破坏性试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是破坏性试验啊

是废物利用

楼主:
也是废物了,是再生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