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同时使用ADC1,ADC2DMA模式的配置分享

楼主(2015-02-11):
最近搞STM32F303的ADC1,ADC2使用DMA传输。发现只能单独使用一个,怎么配置都不对。查了手册发现ADC1ADC2其实是使用同一个32位寄存器,高半字ADC2,低半字ADC1。在这里分享下配置。
static void ADC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ADCInitTypeDef;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ADCInitTypeDef);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ADCInitTypeDef.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ADCInitTypeDef);

}
/******************************************************************************
* Function Name: ADC_DMA_Config
* Description: DMAÅäÖÃ
* Input:
* Output:
* Return:
******************************************************************************/
void ADC_DMA_Config1(void)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_ADC1);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2->CDR;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_NO1;  //自定义存储区,因为要存储两个AD数据,所以要定义为32位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BufferSize = ADCOUTNBUFFLENGTH;        //缓存长度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禁止自动增加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动增加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外设数据大小,一个字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内存数据打下,一个字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Ñ循环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M2M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_ADC1);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ADC_Config
* Description:   ADCÅäÖÃ
* Input:
* Output:
* Return:
******************************************************************************/
void ADC_Config2(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Disable;//Á¬Ðøģʽ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ÓÒ¶ÔÆëÊý¾Ý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Ê¼þ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²»Ê¹ÓÃÈí¼þ´¥·¢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4;                              //ͨµÀÊý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1;
    ADC_CommonInit(ADC2,&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2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_DMA_Config2();
//    ADC_DMAConfig(ADC2,ADC_DMAMode_Circular);
//    ADC_DMA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s DMA interface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

}
/******************************************************************************
* Function Name: ADC_Config
* Description:   ADCÅäÖÃ
* Input:
* Output:
* Return:
******************************************************************************/
void ADC_Config1(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Ìí¼ÓÒ»²½³õʼ»¯
        ADC_DeInit(ADC1);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ADC_CommonStruct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 Insert delay equal to 10 */
  DelayUS(10);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1);

//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0;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4;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1;
    ADC_CommonInit(ADC1,&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5,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6,  ADC_SampleTime_1Cycles5);//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onfig2();

    ADC_DMA_Config1();
    ADC_DMAConfig(ADC1,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s DMA interface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DelayUS(20);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RDY));
    DelayUS(10);
        //ADC_StartConversion(ADC1);/*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收藏了,偶也准备用303的双AD

网友:
最近才在103用過雙adc

网友(2015-03-25):
准备用STM32F303,感谢楼主。

网友(2015-11-10):
DMA_InitStructure_ADC1.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2->CDR; //外设地址

你说的同一个地址是指这个地址吗

网友(2017-08-03):
303的ADC比103快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