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Blaster坏了,能不能修好?

楼主(2015-02-11):
板子接上Blaster,使用JTAG Chain Debugger测试JTAG链路时,出现了TDI接到VCC,Device识别错误,无法下载的情况。
更换另外一个USB Blaster就没有此现象,请问,这种情况USB Blaster是哪里坏了,能否修好?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TDI和VCC没有短路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呢,大伙指点下咯

网友A:
回复的最后一个按钮,插入图片或者文档。

网友:
一般就是IO缓冲的那个芯片坏了,类似4245的,你拆下来,找到那个IC,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B:
USB-Blaster也不贵,13块一个,就不用麻烦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的最后一个按钮,插入图片或者文档。

谢谢,下次试试看

楼主:
245容易坏掉的原因大概是什么?有好几个出现同样的现象了,最后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Blaster也不贵,13块一个,就不用麻烦修了吧。。

这么便宜,哪里买的啊。
主要是想知道原因,好几个同样的现象

网友C:
拆开看看啊,你的USB BLASTER是什么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啊,你的USB BLASTER是什么结构啊

FT245 + CPLD + 244

网友:
示波器慢慢倒着测量,先看244,对应脚的输入输出是不是一直高电平,一步步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