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L25+UART1+DMA

楼主(2015-02-11):
Freesclae KL25黑色的那块开发板
用UART0可以实现DMA方式的发送
但是UART1不行,请问在设置UART0和UART1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点呢?
下面是代码,请大神帮忙看一下

//====================UART初始化===============================
if (COM1==comX)
        {
#ifndef USE_UART1_DMA_FT
            ASSERT(0);
#endif
            // Enable Uart1 Clock
            SIM_SCGC4 |= SIM_SCGC4_UART1_MASK;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E_MASK;

            if (PTE0 == UART1_TX_PORT)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E0
                PORTE_PCR0 = PORT_PCR_MUX(0x3);
            }
            if (PTE1 == UART1_RX_PORT)
            {// Enable the UART_RXD function on PTE1
                PORTE_PCR1 = PORT_PCR_MUX(0x3);
            }
        }
        else
        {
#ifndef USE_UART2_DMA_FT
            ASSERT(0);
#endif
            // Enable Uart2 Clock
            SIM_SCGC4 |= SIM_SCGC4_UART2_MASK;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D_MASK;

            if (PTD3 == UART2_TX_PORT)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D3
                PORTD_PCR3 = PORT_PCR_MUX(0x3);
            }
            if (PTD2 == UART2_RX_PORT)
            {// Enable the UART_RXD function on PTD2
                PORTD_PCR2 = PORT_PCR_MUX(0x3);
            }
        }

        // Diable Uart1 Tx Rx
        UART_C2_REG(m_uart_arr[comX]) &= ~(UART_C2_TE_MASK | UART_C2_RE_MASK);
        // Configure the uart for 8-bit mode, no parity
        UART_C1_REG(m_uart_arr[comX]) = 0x00;

        // Baundrate setting
        l_sbr = (uint16_t)((periph_clk_khz*1000)/(boundRate * 16));
        l_temp = UART_BDH_REG(m_uart_arr[comX]) & ~(UART_BDH_SBR(0x1F));
        UART_BDH_REG(m_uart_arr[comX]) = l_temp |  UART_BDH_SBR(((l_sbr & 0x1F00) >> 8));
        UART_BDL_REG(m_uart_arr[comX]) = (uint8_t)(l_sbr & UART_BDL_SBR_MASK);

        // Enable RX,IDLE Interrupt
        UART_C2_REG(m_uart_arr[comX]) |= UART_C2_ILIE_MASK | UART_C2_RIE_MASK;
        // Enable Uart1 DMA
        UART_C4_REG(m_uart_arr[comX]) |= UART_C4_TDMAS_MASK;
        enable_irq(UART0SE_irq_no+comX);
        // Enable Tx & Rx
        UART_C2_REG(m_uart_arr[comX]) |= (UART_C2_TE_MASK | UART_C2_RE_MASK);
//====================UART初始化===============================

//====================DMA初始化===============================
static void dma_init(Uart_Com_Typedef comX)
{
    ASSERT(IS_UART_COM(comX));

    // Enable dma clock
    SIM_SCGC6 |= SIM_SCGC6_DMAMUX_MASK;
    SIM_SCGC7 |= SIM_SCGC7_DMA_MASK;
    // Config DMA Mux for UART operation
    // Disable DMA Mux channel
    DMAMUX_CHCFG_REG(DMAMUX0_BASE_PTR, comX) &= ~DMAMUX_CHCFG_ENBL_MASK;

    // Clear pending errors and/or the done bit
    if (((DMA_DSR_BCR_REG(DMA_BASE_PTR, comX)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DMA_DSR_BCR_REG(DMA_BASE_PTR, comX) & DMA_DSR_BCR_BES_MASK) == DMA_DSR_BCR_BES_MASK)
       || ((DMA_DSR_BCR_REG(DMA_BASE_PTR, comX) & DMA_DSR_BCR_BED_MASK) == DMA_DSR_BCR_BED_MASK)
       || ((DMA_DSR_BCR_REG(DMA_BASE_PTR, comX) & DMA_DSR_BCR_CE_MASK) == DMA_DSR_BCR_CE_MASK))
    {
        DMA_DSR_BCR_REG(DMA_BASE_PTR, comX)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 Clear Source size and Destination size fields.
    DMA_DCR_REG(DMA_BASE_PTR,comX) &= ~(DMA_DCR_SSIZE_MASK
                | DMA_DCR_DSIZE_MASK
                );

    // Set DMA as follows:
    //     Source size is byte size
    //     Destination size is byte size
    //     D_REQ cleared automatically by hardware
    //     Destination address will be incremented after each transfer
    //     Cycle Steal mode
    //     External Requests are enabled
    //     Asynchronous DMA requests are enabled.
    //     Enable DMA Interrupt
    DMA_DCR_REG(DMA_BASE_PTR,comX)|= (
                 DMA_DCR_SSIZE(1)
               | DMA_DCR_DSIZE(1)
               | DMA_DCR_SINC_MASK
               | DMA_DCR_CS_MASK
          //     | DMA_DCR_ERQ_MASK
               | DMA_DCR_EINT_MASK
               );

    // Set destination Address (this is the UARTx_D register)
    if (COM0==comX)
    {
        DMA_DAR_REG(DMA_BASE_PTR,comX) = UART0_D_ADDRESS;
    }
    else if (COM1==comX)
    {
        DMA_DAR_REG(DMA_BASE_PTR,comX) = UART1_D_ADDRESS;
    }
    else
    {
        DMA_DAR_REG(DMA_BASE_PTR,comX) = UART2_D_ADDRESS;
    }

    // Set source address
    DMA_SAR_REG(DMA_BASE_PTR,comX) = (uint32_t)&(m_uart_tx_buf[comX][0]);

    // Select the DMA Channel Source
    DMAMUX_CHCFG_REG(DMAMUX0_BASE_PTR,comX) = 0x03+2*comX;
    DMAMUX_CHCFG_REG(DMAMUX0_BASE_PTR,comX) |= DMAMUX_CHCFG_ENBL_MASK;

    // Enable DMA interrupt
    enable_irq(DMA0_irq_no+comX);
}
//=================DMA初始化==================================

//=================发送==============================
uint8_t uart_send_data(Uart_Com_Typedef comX, uint8_t *pData,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0;

    ASSERT(IS_UART_COM(comX) && pData && len>0 && len<UART_TXBUF_SIZE);

    m_transmit_complete_flag[comX] = 0;

    // Set BCR to know how many bytes to transfer
    DMA_DSR_BCR(comX) = DMA_DSR_BCR_BCR(len);

    memset(m_uart_tx_buf[comX], 0x00, sizeof(m_uart_tx_buf[comX]));
    memcpy(m_uart_tx_buf[comX], pData, len);

    // Enables the DMA channel
    //DMAMUX_CHCFG_REG(DMAMUX0_BASE_PTR, comX) |= DMAMUX_CHCFG_ENBL_MASK;
    DMA_DCR_REG(DMA_BASE_PTR,comX) |= DMA_DCR_ERQ_MASK;

    while (i++<0xffffff && !m_transmit_complete_flag[comX]);

    if (m_transmit_complete_flag[comX])
    {
        return len;
    }

    return 0;
}
//==========================================================

//================DMA中断======================================
void DMA1_IRQHandler(void)
{
    // Clear pending errors or the done bit
    if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BES_MASK) == DMA_DSR_BCR_BES_MASK)
       ||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BED_MASK) == DMA_DSR_BCR_BED_MASK)
       ||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CE_MASK) == DMA_DSR_BCR_CE_MASK))
    {
        // Enable DMA1
        DMA_DCR_REG(DMA_BASE_PTR,COM1) &= ~DMA_DCR_ERQ_MASK;
        // Set source address
        DMA_SAR_REG(DMA_BASE_PTR,COM1) = (uint32_t)&(m_uart_tx_buf[COM1][0]);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DONE_MASK;
    }

    // Set transmit ok flag
    m_transmit_complete_flag[COM1] = 1;
}

楼主:
自己解答了。需要将UART1的发送中断也开启了,详解Uart1_C4寄存器的配置TDMAS的配置。

D7(TDMAS)—发送器DMA选择。如果TIE①被置位,TDMAS将配置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位(TDRE②)来形成中断或者DMA请求。说明:如果UART_C2[TIE]被清零,那TDRE DMA和TDRE中断信号在TDRE标志置位时无效,并且无视TDMAS的状态。如果TIE和TDMAS同时被置位,然后UART_C2[TCIE]必须被清零。并且UART_D在服务一个DMA请求时不能被写入。TDMAS=0,如果TIE和TDRE标志位被置位,TDRE中断信号触发中断服务例程;TDMAS=1,如果TIE被置位而且TDRE标志位被置位,TDRE DMA请求信号将会请求一个DMA传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解答了。需要将UART1的发送中断也开启了,详解Uart1_C4寄存器的配置TDMAS的配置。

D7(TDMAS)—发送 ...

官方应该有DMA的例程和应用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解答了。需要将UART1的发送中断也开启了,详解Uart1_C4寄存器的配置TDMAS的配置。

D7(TDMAS)—发送 ...

按你的说法更改后,程序正常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解答了。需要将UART1的发送中断也开启了,详解Uart1_C4寄存器的配置TDMAS的配置。

D7(TDMAS)—发送 ...

LZ是不是两个串口都能用, 就是UART1的设置 比起UAR0有个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不是两个串口都能用, 就是UART1的设置 比起UAR0有个不同?

因为UART0和UAR1还是有些区别,包括寄存器的内容,所以在做DMA的时候,需要认真读UART1的寄存器描述。

网友:
2人串口还有不同,记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更改后,程序正常了 ?

正常了,大家还是要好好参考官方给的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不是两个串口都能用, 就是UART1的设置 比起UAR0有个不同?

UART0和UART1都能正常用,UART2没有试过,应该也是可以的,KL25的DMA最多能支持4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了,大家还是要好好参考官方给的参考手册!

是的,能否上传份正常的代码

网友:
难道在DMA期间CPU就可以干别的事了?不是DMA一直在等待么?
还有 像MODBUS 这种 感觉用DMA不太合适。。。

楼主:
@10楼
在UART1/UART2使用DMA发送初始化的时候加上
// Enable UART TX Interrupt
UART_C2_REG(m_uart_arr[comX]) |= UART_C2_TIE_MASK;
@11楼
MODBUS是一种国际通用的协议,跟不用DMA没啥关系,个人认为串口之使用DMA最常用的情况是数据的频繁交互,用于解放CPU

网友:
modbus要做就要做通用嘛!用普通的方法最好了,实在是实时性很高的东西,可以用modbus!

网友C:
谁错了,是实时性很高的地方可以用d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错了,是实时性很高的地方可以用dma

有时实时性不高,但采样速度要求快,也会用到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