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得到的数据在震荡

楼主(2015-02-11):
是这样的,有现成的stm32程序,然后完全仿照stm32程序,我又编写了个dsp程序,但是dsp死活不行,得到的波形就是这样,但是stm32可以的。总共就2个函数,一个初始化,一个读acc和gyr的函数:初始化,我是配置好了后重新读取出来发送到串口看,是正确的;读acc和gyr的函数是一个读连续地址寄存器的IIC函数,我又重新写了一段连续地址的寄存器,同样用那个读连续地址寄存器的IIC函数读取,也是对的。。同样的配置方法和IIC函数,用stm32完全木有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我是想学习dsp,所以死活想用dsp实现功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少年,那是你面对强大DSP的表现——你颤抖了!

1)如果算法相同,仔细查看DSP的运算能力是否是32位的,有些DSP的int是16位的,运算字长溢出
2)检查硬件,看看是否接错线了
3)I2C或采样定时时间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年,那是你面对强大DSP的表现——你颤抖了!

1)如果算法相同,仔细查看DSP的运算能力是否是32位的,有 ...

我颤抖了!!高手,问题找出来了,就是第一条,如果上传最初的读出来的数据就是正确的。但是有个弱弱的问题,c语言不大好,不懂这个函数的搞8位和低8位是怎么取出来的,为什么在stm32可以,在dsp上就不行呢??

网友:
这个是大小端的问题吧

楼主:
没懂你的意思,你是说数据*比例,这个比例的问题么?问题已经找到,看楼上,用
dwTemp & 0xFF
(dwTemp >> 8) & 0xFF
这种方法取高8位低8位,结果还凑合。但是为什么之前的方法在stm32上可以,在TMS320F28335上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TI的DSP中char 是 16位的。
继续颤抖吧!
玩C语言就是这样,尽管已经很标准了,但根据具体的CPU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有些比较任性的厂家更不把标准当回事。
慢慢地,你就懂得移植、差异化和兼容是怎么杀死自己的脑细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懂你的意思,你是说数据*比例,这个比例的问题么?问题已经找到,看楼上,用
dwTemp & 0xFF
(dwTemp >> ...

TMS320C28x中的字节是16位的,char也是16位的,这个应该是问题所在。
经int checkCPU()
{
        union w
        {
                int a;
                char b;
        }c;
        c.a=1;
        return(c.b==1);
}函数验证。dsp28335是小端,stm32也是小端。这个函数是网上百度的,原理也不大懂。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TI的DSP中char 是 16位的。
继续颤抖吧!
玩C语言就是这样,尽管已经很标准了,但根据具 ...

网上百度是这样的,但想自己验证下,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value总是一个点“.”,好烦,以前调试想看看char型变量的值也看不出来,非要定义成int型,好麻烦,我用的是ccs4.1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就是这样的?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