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315/433M接收模块的解码芯片是不是内置有程序?

楼主(2015-02-11):
我这个是UPS里面带的接收电路,315M的,学习型,想换成433M的。

本来觉得很简单,将4个引脚的超再生接收板换成433M的,然后接收板重新学习下新遥控器。

于是就将接收板换成433M,解码板保留,开始按键控制很正常,折腾几个小时后,接收板不能正确输出遥控器状态,最后连清码再学习时候,都不认433M的遥控器了。

重新焊接回315M,一切正常,继续换回433M,还是不正常。

总结起来就是:开始解码板能正确接收433M遥控器信号,后来就无法正确接收(频率肯定对的,只是按键状态变混乱了),并且还不能正确学习遥控器。
我就纳闷了,这个解码板难道里面有程序?能识别不同频率的信号?

网友A:
看看所示“解码板IC”的型号,有助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所示“解码板IC”的型号,有助判断。

没法确定型号,不管是学习型遥控器还是接收器,上面芯片都是被打磨了的。

网友B:
应该是靠近继电器那个14管脚的芯片里面写着程序,那个芯片也带解码程序

网友:
最近搞无线遥控,用成品无线发射接收模块,自己编码和解码的。曼彻斯特编码 600bps,近距离测试还行。

网友C:
看接收板应该是用LM358做的,输出是滤掉载波的信号.
不清楚你是不是将整块接收板换成433的,若是,不知道发射你是怎么处理?
若用315的遥控器+433的接收板,那就搞笑了.
若遥控器也换成433,那遥控器发码是不是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接收板应该是用LM358做的,输出是滤掉载波的信号.
不清楚你是不是将整块接收板换成433的,若是,不知道发射 ...

为什么要换成433m,因为我想用其它遥控器多余的按键来控制这个板,就不用315,433遥控器都带。
这样就省了个遥控器,这ups很龌鹾,有市电逆变也工作,所以得遥控关掉逆变部分。

换的肯定是整个接收板了,如果315遥控器+433接收板,根本就没可能收到信号。

发射指令是接收板学习的,不管315,433都是一样。
换了板和遥控器后学习成功了的,只是折腾一会会错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靠近继电器那个14管脚的芯片里面写着程序,那个芯片也带解码程序

搞不清里面是固化了还是通过某些引脚电平来选择不同解码方式。

网友D:
解码芯片内必有程序而且只针对特定的编码进行学习,其学习程序编写失当就很容易在学习完毕后无法进行实际的遥控解码。再者接收模块的保真度欠佳时更加困难。依你目前状况是两个接收模块的保真度(还原度)相差太大,而原先厂商是针对原模块的特性去编写程序的。一般这种超再生接收的还原度都很差,尤其在近距离一两公尺以内其失真更大,要不你先将学习过的内容全部清除后,距离拉远一些再试试。

网友:
我也买了接315M的学习型的 没自信看芯片,貌似是一个8脚的 和一个跟大一点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解码芯片内必有程序而且只针对特定的编码进行学习,其学习程序编写失当就很容易在学习完毕后无法进行实际的 ...

我估计是发射那边的问题,就是编码串的时间间隔不一致,导致解码程序得到不稳定的解码结果,随着时间漂移更多时就误码了。我也设计过PT2262的学习型解码器,针对第一批遥控器调好的程序,第二批同一家购的遥控器,却不能识别,用示波器一看,第一次是的1.5mS间隔,第二批是0.9mS间隔,如果要两种都能解,就要测量前置码的间隔,用相对时间来解码,比用固定时间的程序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发射那边的问题,就是编码串的时间间隔不一致,导致解码程序得到不稳定的解码结果,随着时间漂移 ...

像PT2262这种编码芯片其时脉是用RC振荡,其误差很大,不过去变更PT2272解码这辺的时脉电阻,会发现它的适用范围还蛮大的,而HT12的解码范围更大。而也发现市面上自行编导的解码范围就相对小了许多,这个是需要程序员该努力的地方,最常见的问题是能够学习却无法进行遥控解码,追究原因就是学习进去的编码信号的码宽与实际相差过大,再者加上解码范围过小所致。所以经常建议程序者去研究PT2272及HT12D这种沒有前导码,相较之下HCS200等系列是很优秀的,它不但有前导码而且时脉几乎不受电源影响,每颗芯片的时脉一致性也很好并且是滚码型。另外一提的是几乎所有的ASK接收到的第一串数码的前面几个(三丶四个)bit都是严重失真的。

网友(2015-04-08):
超再生模块,接收主板上有接收IC解调接收信号,然后输出COMOS电平数据信号,给单片机解码后,单片机使能后面的贴片NPN三极管,触发继电器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确定型号,不管是学习型遥控器还是接收器,上面芯片都是被打磨了的。

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印字在上面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接收端换433M的接收模块是没有问题的。
发射端1,脉宽差的太多2,使用不同种编码IC。这两个原因可能性最大。
发射端常用的有24bit,32bit两种数据长度的。

网友:
楼主,按你的这个情况,应是你433的遥控或接收模块有问题,这种遥控我有仿制过,很简单的应用,或你看一下我签名处的遥控分析仪对你合用不,嘿嘿

网友:
单片机,和你的手柄码宽有关系,拆开手柄,有一个控制码宽的电阻,改下看看

网友:
能推荐一下哪儿的超再生接收模块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