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AD7705中文资料,做PT100和20ma电流采集可能能用到

楼主(2015-02-12):
最近准备做4路PT100采集,和8路4~20mA信号的电路采集。
由于基础不好,在这里查看了好久,从坛友们经验中得知,AD7705可以测这两个,特地找来资料学习。
这个中文资料是百度里用积分下载的,我看翻译的还可以,英文不好的可以结合原版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精度是多少啊

楼主:
标称分辨率16位,有效15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称分辨率16位,有效15位吧

1.有效位和刷新率有关,慢速模式能保证16精度没问题
2.这个资料我在12年时候用过,记得中文资料里对时钟寄存器的clk位描述错了。时间久了现在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大家用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效位和刷新率有关,慢速模式能保证16精度没问题
2.这个资料我在12年时候用过,记得中文资料里对时钟 ...

多谢提醒

网友:
用PT100要加运放吗? 桥式电阻四线回路?能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
价格呢?那就不是一点的问题了

楼主:
我还没做出来,得到春节之后了。我们做的不是民用产品,量也不大,可靠性优先。
原来用老外的模块,这点功能,弄出来要几千块钱。我500以内能搞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