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异步电机 高速状态用什么制动比较好?

楼主(2015-02-12):
现在调节一离心机加减速时间,同样的负载升速(升频升压30S达20000转),降速时间(降频降压却要两分钟),降速时间太长!
现在有减速方式两种  :
1. 快速降频降压  -------------母线电压升高    -------达到一定电压值时  启动硬件保护电路降压
2. 在20000转时直接启动直流制动

因为是离心机,停机过程不能有抖动,需平滑停机,不然分离效果就打折扣
不知还有其它   停机  好的方式没?

网友A:
母线电压过高时反馈到供电网络啊,或者制动电阻,这是啥玩意啊,2万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电压过高时反馈到供电网络啊,或者制动电阻,这是啥玩意啊,2万转?

是的供电网络电压升高,硬件保护  就 是启动了制动电阻降压

用来分离血液中的各种成分!

网友B:
简单的加制动电阻,要么用过励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加制动电阻,要么用过励磁

加制动电阻,是在电机的三根接线上分别串一个电阻?

过励磁是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制动电阻,是在电机的三根接线上分别串一个电阻?

过励磁是怎么实现? ...

加到直流母线,用igbt控制,电压高时打开,降下来了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到直流母线,用igbt控制,电压高时打开,降下来了关闭

那过励磁是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到直流母线,用igbt控制,电压高时打开,降下来了关闭

加到直流母线,用igbt控制,电压高时打开,降下来了关闭

这个有一点不好,就是制动消耗了电机的能量时也消耗了供电电网的能量!如果功率大的    制动电阻会一直处于制动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过励磁是怎么实现?

减速阶段提高输出电压,加大输出电流,抑制母线电压升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到直流母线,用igbt控制,电压高时打开,降下来了关闭

这个有一点不好,就是制动消耗了电机的能量时也 ...

这是最省钱最简单的办法了,不差钱的话可以做个回馈,目前电梯上还90%以上都是加制动电阻,电梯上浪费的能源绝对比你的多多了,你的减速时间2分,减速时不会100%的时间处于泄放状态,两分钟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惯性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省钱最简单的办法了,不差钱的话可以做个回馈,目前电梯上还90%以上都是加制动电阻,电梯上浪费的 ...

确实还是成本问题,德国的有一款离心机,一边停机,一边用两个风扇让电阻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还是成本问题,德国的有一款离心机,一边停机,一边用两个风扇让电阻散热! ...

一般都是这样的,要么增加一个变频器的钱做个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