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串口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2-12):
最近在玩MEGA2560 UNO,使用串口输出数据分析,用的匿名的上位机,突然之间串口收不到数据,很奇怪,不管使用USB串口还是蓝牙串口,之前不管使用那个串口,任何一个串口软件都可以接受到数据。用IDE自带的串口监视器显示有数据输出,下载了很多不同的串口软件,有的可以接受到数据,有的就接受不到,为了避免程序问题,测试使用的arduino的串口例子,肯定可以排除程序问题。抓两个图求大家分析分析,是因为写串口软件的人用的不同工具还是说不同方法造成这种区别么,还是我的电脑问题

楼主:
最后一张的COM8被占用和这个没关系 是我点错了 这里测试用的USB连接 COM9 每个软件使用完都有关闭串口,不存在被占用的情况。这里3个图只是举例子,接收不到数据的软件,接受数量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