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解释一下,为何USB拷贝海量数据容易出错?

楼主(2015-0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抢老大的沙发试试!

网友:
普通硬盘加杂牌硬盘盒,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赶脚不一定是USB的事情,我经常用U盘拷电影没有出过错,而我前一台电脑分区之间拷大文件都常出错,搞得我每次拷东西都用MD5校验一遍,后来换了主板就没事了

网友A:
我昨天刚刚从计算机拷贝了400G的数据到移动硬盘,数据是下载的无损音乐,拷贝速度约20M/秒,移动硬盘是西数的1T移动硬盘(passport),中间没有出错,一次成功。

网友:
经常usb移动硬盘一次拷贝1T以上的电影数据从没出过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刚从计算机拷贝了400G的数据到移动硬盘,数据是下载的无损音乐,拷贝速度约20M/秒,移动硬盘是西数 ...

中间不报出错,不一定拷的文件没有问题

网友:
换移动盘的时候,考了几百G的数据,没啥问题就是有点慢,因为是2.0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不报出错,不一定拷的文件没有问题

那倒是,因为文件很多,大约有11000个文件,说不定那个就有问题了。

网友:
拷电影,k歌歌库。没有问题。就是时间太长。足足一整天。木有usb3.0.

网友:
之前拷500g的电影
一次成功
中间速度可能会变慢,但数据不会出错

网友:
我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把电脑收藏的图片拷贝到移动硬盘  有20多g

后来在移动硬盘上打开   居然发现有的图片只能打开半张  后半部丢失了

网友:
我也没出过错  就是速度不稳定20-30M/S之间吧

网友C:
硬盘盒,独立供电,USB 3.0,多次几百G数量级的数据搬运和校验,MD5一致,没遇到过问题。

2.5英寸、USB供电的硬盘盒,可靠性略差。潜在问题:线材质量不够好,USB 连接器松动导致的供电问题;硬盘盒散热不够好。

网友:
usb3.0拷贝100G以上数据没有出错过,速度大概为90M/s左右。

除了电脑主板和硬盘,传输线的质量也很有关系。

网友:
一次性拷贝过一个硬盘,两三百G的数据吧,没有出错,拷贝的时候最好不要移动硬盘和电脑。主要是防止震动和接触不良,另外可以用一些拷贝工具拷贝,拷贝过程有校验,不会出现拷贝过去但是文件是损坏的问题。还有一点是,拷贝大量数据的时候可以把电脑启动到PE然后再拷贝,传输速度会明显的快。

网友:
我拷贝大数据时也会经常出错,有时候,想着出去之前开一个大数据,等回来就结束了,结果,回来发现在你出去十几分钟后已经出错停下来了。所以,我也觉得USB拷数据有的不靠谱

网友D:
我试过拷贝ISO文件
MSDN下载的
手贱去检查了下SHA1
发现拷贝到USB移动硬盘上很容易出现SHA1不符
但是文件用着似乎又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拷贝ISO文件
MSDN下载的
手贱去检查了下SHA1

ISO里面的文件有可能是没有压缩的,破坏掉几个bit可能觉察不出来。
以前USB移动硬盘拷贝几个G的压缩文件后,经常会碰到解压报文件损坏的情况。
所以以后每次拷贝以后都要核对一下两个文件的MD5。

网友F:
以前备份数据时拷贝大容量也经常出错,后来换成后面的USB插口就没问题了,我觉得可能是usb供电不足不稳造成的

网友:
USB应该没有拷贝数据量的限制吧,确实没有拷贝过1T的数据,但去年清理电脑,把一个盘里的视频一次剪切到移动硬盘没有问题,有一两百G,山寨的盒子西数的盘,

网友:
很多时候是遇到什么文件名或者路径名过长问题,报错的

网友:
确有这种情况,可能是源硬盘或者目标硬盘确实存在缺陷,这个时候也许网络COPY也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
一次对拷过同一硬盘座的2块2T西数绿盘,剩余空间几个G,主板是瑞萨的USB3.0,win7 64位,FastCopy,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
记得以前买IDE硬盘盒的时候,根据所用USB存储芯片不同,会差上十几二十块的
排除硬盘原因,主要问题应该出在硬盘盒电源、USB芯片、主板、USB芯片驱动上
个人用USBcopy东西的时候,从来都是分批copy,不敢一下子copy太多数据
USB的可靠性对比以太网差的真不是一点半点的

网友:
会不会是USB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USB协议自带的CRC是CRC16,检错能力有限。如果底层传输错误率很高,早晚会碰上CRC正确但是数据错的时候。
对16位的CRC16校验码,所有数据全乱了至少也有1/65536的碰对的概率。
以太网是CRC32,检错能力高得多(它的长度是CRC16的平方,所以检不出数据错的概率也是CRC16的错误率的平方)。
加上以太网的数据层还有TCP的一个校验和(16位的累加和),虽然累加比CRC的检错能力低,但至少也能多检出一些错误。
这样,以太网的错误率就比USB要低很多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盒,独立供电,USB 3.0,多次几百G数量级的数据搬运和校验,MD5一致,没遇到过问题。

2.5英寸、USB供 ...

跟数据线/USB控制器都有很大关系。
最终的数据错误率是:物理层错误率*CRC检不出错误的概率
如果数据线和控制器都做的很好,物理层错误率很低,那么总的错误率还是很低的。
而且所有CRC保证100%检出奇数bit个错误,保证检出不超过自身长度位的单个突发错误。
也就是说,对CRC16,如果每一帧数据只错奇数个bit,保证检出;只错连在一起的不超过16bit,保证检出。
其它错误就碰运气了(1/65535的检不出概率)。
好一点的数据线加上控制器只要不弄出太多的超出CRC检错能力的错误,可以100%检出。
如果物理层错误率太高,那么总有一天要错。

网友:
不懂就是想来涨涨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盒,独立供电,USB 3.0,多次几百G数量级的数据搬运和校验,MD5一致,没遇到过问题。

2.5英寸、USB供 ...

我刚才查了USB3.0的校验长度,终于发现原因了
USB3.0变成CRC32了!
USB2.0的buck数据包最长是512,校验码是CRC16;
USB3.0的数据包最长是1024,校验码是CRC32;
以太网是1500的包长,校验码也是CRC32;
也就是说,USB3.0检不出错误的概率跟以太网的物理层是差不多的,都远远低于USB2.0的错误率(1/6.5万与1/40亿)。这就是区别了
当然以太网更好,因为多了一层TCP的16位累加和。虽然16位累加和检不出错误的概率比CRC16高很多,就算只有1/1000,至少错误率也变成1/1000* 1/40亿,结果相差太远了。。。

网友:
FASTCOPY,用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西数或希捷的原装数据线。

西数自带的数据线比较垃圾,没用多久只要拷贝大量的数据(20G以上)就经常掉线。

我的2个西数移动盘都是如此,还有一个换了2次线,干脆连接口都挂了。

网友:
USB通讯可靠性和插头关系很大,直接焊线可靠性要高得多。

网友:
网络如果是用UDP也是不可靠的,TCP才可靠。

网友:
可能是windows 的问题 如果用totalCMD usb 拷贝的成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以前备份数据时拷贝大容量也经常出错,后来换成后面的USB插口就没问题了,我觉得可能是usb供电不足不稳造成 ...

供电是根本问题。USB前置的接口经过了杜邦线。一般台式机有半米长。而现今的厂家又偷工减料,连线不可能是铜足线。外加上前置USB接口质量再差点,主板USB前置输出最后的结果都很悲剧。所以有的USB移动硬盘是一头是双头,这个双头有个头是没有接数据的,仅仅单独接了供电。为的就是获取足够的电流来完成任务。BTW,USB线材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事。总之,USB没啥问题,问题是中国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供电是根本问题。USB前置的接口经过了杜邦线。一般台式机有半米长。而现今的厂家又偷工减料,连线不可能 ...

不止是供电问题,排线阻抗也不对,USB规范是90欧屏蔽双绞线,我的机箱前面板就是屏蔽双绞线,跑高速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遇到过pc前置接口向移动硬盘拷贝文件出错问题(出错n次),一次拷贝量接近1T多(素材,各种文件大小都有),最后发现是移动硬盘的接口长期拔插不好了,换了个移动硬盘接口好了,就没出过问题了。现在拷贝东西用esata多。居然从没出国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个坏道,连接到电脑扫描一下,以前有个u盘,拷贝到某个地方的文件总是打不开,拷贝是没说有问题,后来量产下好了,没有拷贝过那么大的文件只是猜测

网友:
每每吃饭去的时候,挂着移动硬盘拷东西,回来时正常完成的概率要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西数自带的数据线比较垃圾,没用多久只要拷贝大量的数据(20G以上)就经常掉线。

我的2个西数移动盘都是 ...

同感。
我的西数的320G盘,拷东西的时候很容易掉线,特别是用笔记本的时候。所以现在基本不用了。
实在要用也不敢动电缆,一边凉快去。

网友:
USB2.0的CRC16校验在超大数据量的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够的,如果物理层错误率稍微高一点,肯定有检不出来的,我前面已经算过了。我用差的USB线拷数据也有拷到一半报错过。
话说,有没有人用真正的USB3.0接口拷数据发现出错的?
从计算角度看,USB3.0的校验是足够的

网友:
因工作原因, 单文件最大178G, 普遍100G以上. 经常拷贝. 印象中没有出过错. 都是笔记本淘汰下的500G硬盘, 加买的硬盘盒. 印象深到就是拷哪个178G的, usb2.0的盒子, 好像拷了5-6个小时, 后面就买usb3.0的盒子了. 但是没出过错(压缩包解压正常). 但是没有很多个文件一块拷贝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西数或希捷的原装数据线。

原装线也不一定不出问题。我之前就用过一块WD的原装盘,就因为数据线的问题,数据全毁了。
一直就用的原装线。这盘一共也才用了两三个月,备份数据用的,最多用了20-30次。

网友:
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下要检查usb差分线对的眼图,确认开度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扯到中国特色了。我用的全部是国际产品。

电脑我用的是昂贵的 thinkpad x1 手提。你不该认为它偷工减 ...

我觉得是USB Type-A/B接口的设计问题,因为早期设计只是跑12Mbps,后来一下跳到480Mbps,而接口为了向后兼容而没更改,估计机械结构设计得不好导致阻抗控制不够严格。
另外,USB采用了长距离差分传输不多见的源端匹配策略,而以太网、SATA/eSATA、HDMI等高速接口都是采用终端匹配甚至两端匹配的,阻抗匹配不良造成物理层误码率偏高,加上楼上说的CRC16校验,通讯就不可靠了。

网友J:
自己用的ssk2.5寸盘盒拷700G用2.0就出错,3.0没事,没有外接供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自己用的ssk2.5寸盘盒拷700G用2.0就出错,3.0没事,没有外接供电

有没有试过拿USB2.0的线连接你的USB3.0硬盘,看看会不会错
或者到电脑主板bios里面禁用USB3.0控制器,强制它使用USB2.0模式,然后还是用你的3.0线和3.0的盘来拷一下
这样可以确认USB3.0比2.0可靠的主要原因是哪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试过拿USB2.0的线连接你的USB3.0硬盘,看看会不会错
或者到电脑主板bios里面禁用USB3.0控 ...

同一个盘盒,是扁的micro usb接口,左半边和2.0兼容,右半边多出5针是3.0的数据通道,插2.0的线右边就空出来
已经试了3.0线+电脑2.0接口,2.0线+2.0接口,2.0线+3.0接口,几百G就延缓写入失败(等得我真心塞)
3.0线+3.0口没问题,整盘750G写满都没什么事
测试的电脑是惠普DV6-6100tx win8.1
两条线 3.0的是盘盒原装,2.0是华为的手机线(这个线质量非常好,剪开过一根,里面的线芯镀银,特氟龙皮,有独立地线+麦拉铝箔+屏蔽网)
问题出在楼上提到的2.0和3.0的校验机制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同一个盘盒,是扁的micro usb接口,左半边和2.0兼容,右半边多出5针是3.0的数据通道,插2.0的线右边就空 ...

OK
相同的硬件,即使是很好的线,只要是用USB2.0模式,数据很多的时候肯定要错,用USB3.0模式就没事。
这就证明了我的猜测:确实是因为USB2.0的校验不够可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OK
相同的硬件,即使是很好的线,只要是用USB2.0模式,数据很多的时候肯定要错,用USB3.0模式就 ...

还有一点,USB 3.0 SS是走另外一对数据线的,而且是TX/RX分开的,可以说是全新的物理接口了,更重要的是这对新数据线改为终端匹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点,USB 3.0 SS是走另外一对数据线的,而且是TX/RX分开的,可以说是全新的物理接口了,更重要的是 ...

呵呵,也是啊~
USB3.0模式其实跟之前的USB在物理层上已经没关系了,各走各的。
那就是说USB3.0的物理层加上它的CRC32提供的校验能力已经足够可靠了,正常使用基本上见不到错误了,应该跟网线的可靠性一样了。
至于USB3.0控制器附带的USB2.0,还是老样子,受限于它的物理层设计和校验能力,即使做得再好,数据量很大的时候也很难完全不错
看来我应该尽快把移动硬盘改成USB3.0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呵呵,也是啊~
USB3.0模式其实跟之前的USB在物理层上已经没关系了,各走各的。
那就是说USB3.0的物理层 ...

反正据我测试,USB 2.0硬盘不走插座直接焊双绞线,另一端插到主板2.54排针上,通讯可靠性会高很多,可以满足作为Linux系统盘使用(Windows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反正据我测试,USB 2.0硬盘不走插座直接焊双绞线,另一端插到主板2.54排针上,通讯可靠性会高很多,可以 ...

反正物理层总有一天会错,就看校验码的检错能力了。
如果你能让物理层的错误率始终低于校验码的检错能力,那么对上层来说就是完全无错的。
CRC16的特性我记不全了,简单来说,如果想办法让物理层的传输波形好一点,保证每一帧512字节(其实还要加上位填充等等)里面最多只能错一小段,这一小段不超过2个字节,那么可以100%被检出。这样就完全可靠了。
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得碰运气了,碰1/65536的运气。这个概率还是有点大的

CRC32因为校验码很长,如果遇到不能100%检出的错误,要碰运气,因为它的运气是1/4G,一般来说你碰上的概率实在太低了

网友:
前些日子刚转移了2个1T的硬盘数据到一个2T的里面
当然没满,每只硬盘大约800G左右
USB3.0+fastcopy,没出错。

网友:
经常拷贝500G以上单个文件 用USB供电确实会出现各种问题 后来改用外部供电后就一直没有问题 感觉移动硬盘的损坏率也降低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ISO里面的文件有可能是没有压缩的,破坏掉几个bit可能觉察不出来。
以前USB移动硬盘拷贝几个G的压缩文件 ...

所以以后每次拷贝以后都要核对一下两个文件的MD5--

请问MD5 check 都是用手工完成吗? 有没有自动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所以以后每次拷贝以后都要核对一下两个文件的MD5--

请问MD5 check 都是用手工完成吗? 有没有自动来做? ...

纯手工,命令行运行的md5sum.exe

网友:
1T比较少拷贝,几百G到时经常拷,有出错过,但是总体成功率还是大于80%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源文件系统有错乱的文件拷贝失败很正常

网友:
usb在实际使用中确实有bug,拷多个的文件速度中间会变到很低,如果一个个拷就没这个问题。联系到楼主的问题,我推测在拷多个文件中间时,会计算一些文件的属性信息,这个浪费了不少效率。影响拷贝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
可以用FLASH FXP做复制,速度会稍低,可靠性有保证

网友:
我以前用USB转IDE,SATA拷贝大容量,有时候也会出错,我也纳闷原因在哪里,难道是这个转换器对容量有要求。估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