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1823,ADC采集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2-12):
采用内部参考电压2.048V的时候,采集值偏大,真实值为12.052V (用4位半台表测的)。采用外部电压VCC,78L05得到的。我用外部电压采集的到值为 12.092V 。

采用内部参考电压测的值为 12.250左右。

也就是说采用外部VCC做参考电压的话,采集结果相对准确。
采用内部参考电压反而不准。
但是采用外部参考电压一致性又不强,因为一块板子和另一块板子的78L05肯定有区别。

代码:
void    AD_INIT(void)
                {
                 ADCON0=0b00010001;                 //选择通道4,RC0。 使能AD
//                 ADCON1=0b10000011;                 //右对齐,内部参考电压
                 ADCON1=0b10000000;
//                 FVREN=1;                           //使能内部参考电压
//                 ADFVR0=0;                          //内部参考电压2.048V
//                 ADFVR1=1;                          //
                }

代码:
                    ad_value=(u16)(((sum/(N-2))*4.973/0.1024));        /*计算得到采集电压值*/

ad_value=(u16)((sum/(N-2))*20);        /*计算得到采集电压值,2.048/0.1024*/

网友:
什么单片机来的

楼主:
标题上不是写着吗

网友A:
《真实值为12.052V (用4位半台表测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值,可能会比实际值低一点点!这个和你取样电阻的阻值、万用表的内阻有关系。

7805的精度应该在5%,所以你要测试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再计算AD值!因为你这里相对误差只有1%,所以一点点变化都会引起你的AD值出现偏差!

另外,1823本身的VREF电压的误差也有-8%~+6%!

网友:
整个参考电压源芯片也没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实值为12.052V (用4位半台表测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值,可能会比实际值低一点点!这个和你取样电阻的 ...

我用pic16lf1933测试,发现非常准啊 - -

奇怪了。难道1823这款芯片有bug还是我哪里没整好

网友(2015-03-31):
楼主可以考虑零点漂移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