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在正常旋转时可以立即反向旋转吗?

楼主(2015-02-12):
比如正在正转,突然希望反转,可以直接给它反向控制信号吗?让它尽快的反转,如果可以,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还是必须正常制动,等停下来以后再施加反向控制信号?    谢谢

网友:
先考虑快速制动是否会损坏电机 再考虑由什么器件来吸收反电势

网友:
最好  隔点时间  停下来 再反转  不然很容易搞坏电路  我玩烧过电路......

楼主:
好的   谢谢!
对电机的损坏我不是很理解,是因为惯性吗,或者是物理上的损坏?

其他需要注意应该就是反电动势会导致直流侧电压抬升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充分体现了汉语的表意能力

大的角加速度应该实现起来很困难,你得电动机能提供这么大的扭矩,其次就是从能量的角度,控制器要先吸收转子能量,然后再释放同样的能量给转子。

假如说初始100转每秒,1毫秒正转变反转100转每秒,那么角加速度就是62800rad/s2, 如果你要1ns的时间,那基本上没可能性。电机的转动惯量和负载也是要考虑的,如果带动的负载的能量有50MJ,那么和小电机也是有质的区别

技术问题还是得看精确的信息,具体看你的“立即”指的是什么时间尺度,“正常”是什么情况,然后再计算一下

网友:
机械惯性

网友:
先刹车制动,再反转,立即不太可能,延时0.5s差不多

网友:
这就跟运放类似,理想状态可以的,实际上嘛还是有差距的。如同楼上说的立即和正常指的什么尺度,你的硬件性能如何

网友:
先制动后再反转

网友:
电气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电机所带负载是机械负载,运动中是有惯性的,不可能马上停下来
所以应该是先刹车,再反转,就跟汽车倒车一样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驱动层面的,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电机的转动方向尽快的改变。楼上的说要先刹车,再反转也是对的,只是电子刹车分两种,

网友:
手机发贴真是麻烦

网友:
刹车可以让三个上桥关闭,三个下桥接通;也可以加反向的驱动电压来刹车。

网友B:
听说JR出品一种四轴,可瞬间反转电机,达到倒飞效果
http://mjyw.wang/article-26-1.html

网友:
加反向驱动电压刹车时,电机绕组产生的反电动势回馈到电源,给电源充电。

网友:
绕组短接刹车时反电动势能量消耗在绕组上变成热能

网友:
我觉得空载时可以试试,验证下电路及电机特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驱动层面的,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电机的转动方向尽快的改变。楼上的说要先刹车,再反转也 ...

谢谢,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5-03-14):
甭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
六楼什么情况?

网友:
先让下面三个桥导通制动等转速下来点后反向制动后反转

网友:
要先停下来 再反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JR出品一种四轴,可瞬间反转电机,达到倒飞效果
http://mjyw.wang/article-26-1.html ...

这个视频太牛逼了,操作技术也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视频太牛逼了,操作技术也是一流

操作倒是不复杂,一键倒飞的

网友:
船模电调

网友(2015-09-08):
一般多大功率的电机可以用绕组短接法进行能耗制动啊

网友D:
好硬不是有3D电调吗?快速正反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硬不是有3D电调吗?快速正反转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要用FO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要用FOC吗?

没那么神,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