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围观一个20多万的旧仪器,探讨高速采样思路

楼主(2015-02-12):
这个仪器是高压行业领导者的一款热卖系列,确实比较贵。
前阶段有代理商,想咨询是否有这样的表,我们抱歉说没有。
备注:代理商需要其中测冲击峰值电压的功能即可,也就是高速示波表一类。
从业5年中首次有人提这个需求,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公司刚好有,因此拆了看:冲击峰值电压测量的基本思路是,
分压-AD582KD缓冲采样保持-AD574AJN采样。
但是,查了下待测信号,发现至少需要60M/s采样率才有可能显示正常,不知道这个旧仪器
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貌似有一种模拟的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一种模拟的峰值保持电路

忘了写了:类似示波表,需要触发后采集1000个点,因此仅峰值保持也不行的。

网友:
我们这片土地,没啥绿色啊

----楼主头像看到的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流的运放对输入信号电压一比一放大后用大电流向采样电容充电以缩短反应时间?

网友:
应是根据电压的变化率来决定采样保持是否结束,然后再采样峰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