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板子调试流水帐(无/少量算法/代码)

楼主(2015-02-12):
板子好长时间之前就设计制作完成了,当时还挺兴奋的发了一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936-1-1.html

然后就扔下好久没动了,做了5个电调,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有三个好用,另外两个的3.3V DC/DC竟然输出~5V。。。等过些天有时间再焊几个。

换换心情,调一调做好的飞控板子。

大家都在吐槽那几个gyro,没办法,谁叫那玩意那么刺眼呢。 请亲们先自行忽略那几坨玩意,本贴主要记录上面MCU编程的事情。

MCU是Cortex-R,TI的片子,这玩意是本帖的主角。

这个RM系列和TMS570系列是一个玩意,应该是同一批流水线下来的,只是根据市场分了两个系列罢了。 RM/TMS570主打安全,因此双核是当单核用的,从硬件上保证运算的正确性。片子上的内存到处都是pairty或者ECC校验,主要就是为了数据完整性。

软件支持上,这个系列比Tiva系列要高档一点,有个图形化配置界面,比较直观。上手有点麻烦,但是这个就是随个人喜好了。

前两天第一次上电加载程序,就是一个简单的电灯程序,没发现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挺顺利。

今天第一次折腾中断,在cortex-r5f上貌似没有常见的system tick计时器,用的是一个叫RTI的玩意,实际上都差不多,随便它叫什么吧。 这次在这个片子上折腾中断还是非常顺利的,没出现什么异常,1Hz的灯就点起来了。

打算这么搞程序: RTI提供200Hz的DMA请求,然后由DMA发起SPI传输,从各个传感器取数据放到内存,之后由DMA发出完成中断,在ISR中完成滤波/平滑/去噪, 然后结算姿态和控制电机。

这个片子温度很高,我得贴个散热器上去,要不然旁边的gyro温漂都受不了。

网友:
支持,ti的片子还真没用过

网友:
你当时IMU应该做成单独一块板子   主板(计算和控制)做成一个块板子。也就是传说中的独立IMU,这样就可以单独给IMU做减震!坐在一块板子上,MCU一般发热都挺大的,还有电源芯片。

网友:
楼主的紫色阻焊不错啊?哪家打样的?给我私信下也行啊?

楼主(2015-03-21):
之前的想法不可用,在这个片子上实现不了,能实现的是用计时器触发SPI传输,然后SPI触发DMA传输到内存,DMA完成后发出中断,isr中解算和飞控。

有了HalCoGEn这个工具,都快搞到DMA传输了还没写几行代码。 推荐大家有机会用用这个小工具。

网友:
到上位机调试的话还是留个USB出来方便啊

网友A:
看了楼主的那个老帖子,发现了ADXRS453,这是好东西啊,三个得1K多啊。话说楼主有没有试过InvenSens的MPU-3300,貌似跟453参数基本一样,价格要便宜,关键是小,单片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那个老帖子,发现了ADXRS453,这是好东西啊,三个得1K多啊。话说楼主有没有试过InvenSens的MPU-3 ...

hehe, hehehe,

算法比那些传感器值钱

网友(2015-04-27):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那个老帖子,发现了ADXRS453,这是好东西啊,三个得1K多啊。话说楼主有没有试过InvenSens的MPU-3 ...

你用MPU-33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那个老帖子,发现了ADXRS453,这是好东西啊,三个得1K多啊。话说楼主有没有试过InvenSens的MPU-3 ...

刚简单看了下MPU-3300的手册,貌似抗震(加速度)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