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四轴 弄了个海绵防撞圈 嘿 还能飞....

楼主(2015-02-12):
玩具四轴 自带的 防撞圈 撞断了一点   索性海绵弄一个   拿出剪刀 画好线  剪了几下  就好了   居然还不错
桨叶很耐操   不怕断浆  就怕 打到人 还是有一点疼的 这下不怕了

网友A:
楼主你那个能弯曲的桨很NB啊。。。。

网友:
好飞机,好桨。

网友:
不错。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能弯曲的桨很NB啊。。。。

熟塑料,耐弯折。生的很脆。估计坛里买的那种桨叶子是生胶做的,便宜。

网友B:
楼主那个四轴,在窗户那个状态能悬停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四轴,在窗户那个状态能悬停多长时间?

这个 悬停不了的   传感器 只有一个 6050 在室内  自己控制飞行不落地   飞到没电(5分钟)  没问题。

网友B:
哦  不知道漂移严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不知道漂移严不严重?

反正是悬停不了的

照片  都是我单手飞的时候 另一只手拍照的

网友:
哦 那样操控还是比较好的。

没怎么飞过。 怕控制不好。

网友C:
弄个大的四轴,是不是可以当直升机用,每天坐着这个上下班,再不用挤公交地铁了,装上自动导航和探测雷达,自动寻路到达目的地,想想想就醉了

网友:
我的玩具四轴,电机挂了一个

网友D:
那个浆是在哪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浆是在哪买的呀?

卖这个玩具哪里 易损套件  10元  4个 桨叶  2 个720电机 我觉得挺超值的  我买了 20元的  4个电机 8个桨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弄个大的四轴,是不是可以当直升机用,每天坐着这个上下班,再不用挤公交地铁了,装上自动导航和探测雷达, ...

外国有个哥们试了,其实你不知道,如果断了桨,呵呵,你就不能回来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国有个哥们试了,其实你不知道,如果断了桨,呵呵,你就不能回来回复了 ...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F:
在哪买的多少钱啊

网友:
可弯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哪买的多少钱啊

138  TB  你可以搜索  JJRC  1000A  就有

网友:
那个能弯曲的桨很NB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外国有个哥们试了,其实你不知道,如果断了桨,呵呵,你就不能回来回复了 ...

直升飞机天天飞,也很少断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飞机天天飞,也很少断浆吧

直升机一共俩,断一个就玩完了。载人四轴得几十个桨,你感觉几率多大呢。除非大功率低kv定做超大桨

网友:
昨天在超市看到有四轴卖,没忍住~~~也买了个四轴来玩,好玩啊~~~就是电池太不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