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QT Creator 加定时器,发现关联超时槽未能进入,不知哪里疏忽

楼主(2015-02-12):
mainwindow.h中
class MainWindow : public QMainWindow
{
    Q_OBJECT

public:
    explicit 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0);
    ~MainWindow();
     void paintEvent(QPaintEvent *);

public slots:
    void timeUpDate();
...........

}
mainwindow.cpp中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offset=20;
    QTimer *timer=new QTimer(this);
    connect(timer,SIGNAL(timerout()),this,SLOT(timeUpDate()));
    timer->start(100);
}

void MainWindow::timeUpDate()
{
  offset++;
    update();
}

void MainWindow::paintEvent(QPaintEvent *event)
{
.........
}

..........................结贴,8楼指出我的错误,谢谢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问题. 如果是非要紧代码, 方便的话可以把整个工程打包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问题. 如果是非要紧代码, 方便的话可以把整个工程打包上来看看

传了,代码意思是想开定时移动一串波形

网友:
没包含头文件<Qtime>?

楼主:
cpp中有包含

网友:
放在.h中试试

楼主:
试了效果没有不同

网友A:
刚吃饭去了, 运行时提示的:
Object::connect: No such signal QTimer::timerout() in ..\untitled3\mainwindow.cpp:23
Object::connect:  (receiver name: 'MainWindow')
没看到吗?
timeout 写成 timerout了

网友:
connect(timer,SIGNAL(timerout()),this,SLOT(time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吃饭去了, 运行时提示的:
Object::connect: No such signal QTimer::timerout() in ..\untitled3\mainwin ...

谢谢,是名字错了.现在进槽了,这步算过了,只是槽里我写的还不对,不是想要的效果.

网友:
哇,开始学习QT了。
好。。。

网友B(2015-09-13):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名字错了.现在进槽了,这步算过了,只是槽里我写的还不对,不是想要的效果. ...

你好 你槽函数的错误跟你 信号的错误一样 槽函数的名字应该是timerUpDate()  你又少写了一个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槽函数的错误跟你 信号的错误一样 槽函数的名字应该是timerUpDate()  你又少写了一个r ...

谢谢谢谢

网友:
connect(timer,SIGNAL(timeout()),this,SLOT(timerUpDate()));
其实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找了半天找出来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