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T的无损音乐,使用群晖NAS千兆网,竟然要拷13小时

楼主(2015-0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平时用千兆交换机 windows共享,拷大文件,大概也是40-60Mbyte 左右的速度。

网友:
我的HP G7跟笔记本用千兆网对拷,差不多可以稳定在100兆/s左右
笔记本是固态硬盘,G7是双2T机械硬盘RAID1

网友:
应该是硬盘写入慢吧?

网友:
多文件拷贝建议用 flashftp 或 Goodsync 单向同步或备份,效率会高很多,用 windows 的复制大文件还可以,文件多时效率不行;群晖的 NAS 速度还是可以的, dm1813+ 在服役,线速千兆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简单的拷贝,你脱了裤子放屁干嘛?!
      100兆/s已经是千兆网的极限,难道你脱了裤子就可以冲破极 ...

呵呵,他说的属实。目前根据我的测试,只有NT6及以上能在复制大文件时达到99%的利用率,老点的XP能达到60%左右,KVM虚拟机更惨,只有20%。不过复制碎文件时就不给力了,单个线程连40%都达不到。多线程复制条件下,XP最高跑到过96%,KVM还是垃圾,但同样测出KVM的两个方向不一样快。群晖NAS不知道用的什么平台,但是基本可以肯定是Linux系统,可能是ARM处理器。可以看看CPU占用率,如果CPU占用高,则说明NAS的CPU不佳;如果中断非常多,则说明CPU中断处理不够快。如果两者都不高,则只能说明NAS服务程序不咋的了。

网友:
脱不脱裤子事实说话;拷贝文件群晖的cpu使用率已经超过90%,群晖家用级别确实不咋的,一般家庭的应用也能满足;我们在用的 DS1813+,单用户复制时负荷25%不到,灵动双核,速度千兆不低于 95,使用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
效率和文件大小有关,一般小文件的速度都比较慢
就是做了RAID5,如果拷贝1M多的小文件速度也很少能有3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他说的属实。目前根据我的测试,只有NT6及以上能在复制大文件时达到99%的利用率,老点的XP能达到60 ...

虚拟机千兆环境,VMware的在70-80左右,Hyper-V的略高点,挂群晖NAS (ISCSI盘,NFS盘);单文件性能.....

网友C:
Samba对CPU要求很高,即使双核1GHz的ARM或MIPS平台只靠CPU都很难满足满线速传输,尤其是写入,CPU还要兼顾文件系统的日志等任务,瓶颈更明显。

网友:
都在玩NAS了,牛叉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amba对CPU要求很高,即使双核1GHz的ARM或MIPS平台只靠CPU都很难满足满线速传输,尤其是写入,CPU还要兼顾 ...

请教大师,同样的硬件,用iscsi有没有比samba对cpu的要求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师,同样的硬件,用iscsi有没有比samba对cpu的要求低一些?

iSCSI是映射整个磁盘镜像,只管底层块读写,不管文件系统,SMB则是文件系统级的协议,不一样的东西,没法比的。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FTP或NFS,像群晖这种嵌入式平台,Samba跑50MB/s的话,用FTP或NFS正常来讲是可以跑满100MB/s的。

网友:
群辉的家用还行,商用的话速度不说,数据安全也很难说

网友:
网络传东西就是两电脑直连速度才能到最大。中间有交换机一定会拖慢速度的,不稀奇,除非你用上了那种主干网用的那种G口交换机还差不。家用的差很多。还有就是那台NAS设备处理能力也有限吧,就像是跟一台老电脑直连速度也达不到最大一个道理

网友:
可以试下用pc机装台黑群晖,100m/s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