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刚做的简单串口软件,基于C# .net4.0

楼主(2015-02-12):
刚开始学习C#,做了一个串口收发软件,默认使用COM1,献上源码。
给初学者做个借鉴,高手请直接无视

网友:
要不要这么简陋?

网友:
串口号一定要能自己选,一般设置到COM10吧。
现在都是USB转串口的。

网友:
简洁到极致

网友:
果然是新手,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网友A:
楼主可以照SSCOM3.2 串口助手设计一下。
设计稳定了,C#也能学到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照SSCOM3.2 串口助手设计一下。
设计稳定了,C#也能学到不少。

多谢前辈指导,正在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照SSCOM3.2 串口助手设计一下。
设计稳定了,C#也能学到不少。

哪里可以参考,请附上链接,谢谢朋友哈。

网友:
C# 系统有效的串口号 可以直接获取 string[] portnames = SerialPort.GetPortNames();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c# vs2013的串口调试小程序,从Delphi7移植的,获取串口部分是从注册表读的,c#移植很轻松,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参考,请附上链接,谢谢朋友哈。

没源代码。你可以看看软件功能。

网友:
SerialPort 类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Threading;

public class PortChat
{
    static bool _continue;
    static SerialPort _serialPor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string name;
        string message;
        StringComparer stringComparer = StringComparer.OrdinalIgnoreCase;
        Thread readThread = new Thread(Read);

        // Create a new SerialPort object with default settings.
        _serialPort = new SerialPort();

        // Allow the user to set the appropriate properties.
        _serialPort.PortName = SetPortName(_serialPort.PortName);
        _serialPort.BaudRate = SetPortBaudRate(_serialPort.BaudRate);
        _serialPort.Parity = SetPortParity(_serialPort.Parity);
        _serialPort.DataBits = SetPortDataBits(_serialPort.DataBits);
        _serialPort.StopBits = SetPortStopBits(_serialPort.StopBits);
        _serialPort.Handshake = SetPortHandshake(_serialPort.Handshake);

        // Set the read/write timeouts
        _serialPort.ReadTimeout = 500;
        _serialPort.WriteTimeout = 500;

        _serialPort.Open();
        _continue = true;
        readThread.Start();

        Console.Write("Name: ");
        name = Console.ReadLine();

        Console.WriteLine("Type QUIT to exit");

        while (_continue)
        {
            message = Console.ReadLine();

            if (stringComparer.Equals("quit", message))
            {
                _continue = false;
            }
            else
            {
                _serialPort.WriteLine(
                    String.Format("<{0}>: {1}", name, message));
            }
        }

        readThread.Join();
        _serialPort.Close();
    }

    public static void Read()
    {
        while (_continue)
        {
            try
            {
                string message = _serialPort.ReadLine();
                Console.WriteLine(message);
            }
            catch (TimeoutException) { }
        }
    }

    // Display Port values and prompt user to enter a port.
    public static string SetPortName(string defaultPortName)
    {
        string portName;

        Console.WriteLine("Available Ports:");
        foreach (string s in SerialPort.GetPortNames())
        {
            Console.WriteLine("   {0}", s);
        }

        Console.Write("Enter COM port value (Default: {0}): ", defaultPortName);
        portName = Console.ReadLine();

        if (portName == "" || !(portName.ToLower()).StartsWith("com"))
        {
            portName = defaultPortName;
        }
        return portName;
    }
    // Display BaudRate values and prompt user to enter a value.
    public static int SetPortBaudRate(int defaultPortBaudRate)
    {
        string baudRate;

        Console.Write("Baud Rate(default:{0}): ", defaultPortBaudRate);
        baudRate = Console.ReadLine();

        if (baudRate == "")
        {
            baudRate = defaultPortBaudRate.ToString();
        }

        return int.Parse(baudRate);
    }

    // Display PortParity values and prompt user to enter a value.
    public static Parity SetPortParity(Parity defaultPortParity)
    {
        string parity;

        Console.WriteLine("Available Parity options:");
        foreach (string s in Enum.GetNames(typeof(Parity)))
        {
            Console.WriteLine("   {0}", s);
        }

        Console.Write("Enter Parity value (Default: {0}):", defaultPortParity.ToString(), true);
        parity = Console.ReadLine();

        if (parity == "")
        {
            parity = defaultPortParity.ToString();
        }

        return (Parity)Enum.Parse(typeof(Parity), parity, true);
    }
    // Display DataBits values and prompt user to enter a value.
    public static int SetPortDataBits(int defaultPortDataBits)
    {
        string dataBits;

        Console.Write("Enter DataBits value (Default: {0}): ", defaultPortDataBits);
        dataBits = Console.ReadLine();

        if (dataBits == "")
        {
            dataBits = defaultPortDataBits.ToString();
        }

        return int.Parse(dataBits.ToUpperInvariant());
    }

    // Display StopBits values and prompt user to enter a value.
    public static StopBits SetPortStopBits(StopBits defaultPortStopBits)
    {
        string stopBits;

        Console.WriteLine("Available StopBits options:");
        foreach (string s in Enum.GetNames(typeof(StopBits)))
        {
            Console.WriteLine("   {0}", s);
        }

        Console.Write("Enter StopBits value (None is not supported and \n" +
         "raises an ArgumentOutOfRangeException. \n (Default: {0}):", defaultPortStopBits.ToString());
        stopBits = Console.ReadLine();

        if (stopBits == "" )
        {
            stopBits = defaultPortStopBits.ToString();
        }

        return (StopBits)Enum.Parse(typeof(StopBits), stopBits, true);
    }
    public static Handshake SetPortHandshake(Handshake defaultPortHandshake)
    {
        string handshake;

        Console.WriteLine("Available Handshake options:");
        foreach (string s in Enum.GetNames(typeof(Handshake)))
        {
            Console.WriteLine("   {0}", s);
        }

        Console.Write("End Handshake value (Default: {0}):", defaultPortHandshake.ToString());
        handshake = Console.ReadLine();

        if (handshake == "")
        {
            handshake = defaultPortHandshake.ToString();
        }

        return (Handshake)Enum.Parse(typeof(Handshake), handshake, true);
    }
}

网友:
这个是灰常经典滴 C#没什么技术含量 都封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照SSCOM3.2 串口助手设计一下。
设计稳定了,C#也能学到不少。
  foreach (string s in SerialPort.GetPortNames())
        {
            Console.WriteLine("   {0}", s);
        }

网友:
不是C#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要用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写的串口助手,思路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必须要用缓存才行的.

网友C:
高级语言不是都封装好了的吗,还想整多麻烦的东西

网友:
楼主用了什么主题,看标题栏的颜色,是用windows classic theme?
看文件名,是WPF做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级语言不是都封装好了的吗,还想整多麻烦的东西

都封装好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用好,都能做出好的东西

网友:
怎么WPF做的界面那么丑呢?

楼主:
嘿嘿,我的电脑设置是classic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的电脑设置是classic风格

我下载下来打开,界面还可以
确实是风格不同造成的

网友(2016-06-03):
太简洁了。。

网友:
不支持HEX收发吧?

网友:
封装再封装,省。

网友:
没有串口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