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表哥让帮装套电脑2000多,这配置不知什么水平?

楼主(2015-02-12):
快放假没时间了,打算在京东上搞,第二天到货,没问题就带回去。
这配置不知还能不能优化下,还有没有降本的地方?请指教。

主板      349       昂达(ONDA) A88XU+魔固版 (AMD A88X/Socket FM2+) 主板
处理器    799       AMD APU系列 A10-7700K盒装CPU(Socket FM2+/3.4GHz/4MB缓存/R7/95W)
内存      239       金士顿(Kingston)DDR3 1600 4GB 台式机内存
硬盘      309       西部数据(WD)蓝盘 500G SATA6Gb/s 7200转32M 台式机硬盘(WD5000AZLX)
显示器    599       AOC E2070SWN 19.5英寸LED背光节能窄边框液晶显示器(黑色)
显卡      229元     昂达(ONDA)GT610典范1GD3JD 810/1000MHz 1G/64bit DDR3显卡
电源      149       爱国者(aigo)额定400W 黑暗骑士550DK 电源(宽幅设计/节能设计/智能温控)
机箱      99        金河田(Golden field) 游戏联盟 启源 机箱 (USB3.0/10秒开机SSD/背线/免工具/超强散热/全防尘)
键鼠      29
耳麦      19
----------------------------------------------------
合计      2820元

----------------------------------------------------
音响      65        小音响 漫步者(EDIFIER) R10U 2.0声道 多媒体音箱 黑色

网友A:
老家用不推荐amd平台。功耗大,风扇最多一年基本就挂。奔腾双核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家用不推荐amd平台。功耗大,风扇最多一年基本就挂。奔腾双核就够了。

恩 谢谢。盒装风扇据说很小,就是在考虑要不要加50左右买个大的。

网友B:
一般使用不如弄个笔记本, 不行加个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使用不如弄个笔记本, 不行加个显示器

主要是家用吧,有小孩,估计还是台式耐整一点啦

网友A:
七彩虹(Colorful) 战斧C.Z87 X3 V20 主板(Intel Z87/LGA 1150)
¥399.00

英特尔(Intel) 酷睿i3-4160 22纳米 Haswell全新架构盒装CPU (LGA1150/3....

¥769.00

金士顿(Kingston)DDR3 1600 4GB 台式机内存

¥239.00

西部数据(WD)紫盘 1TB SATA 6Gb/s 64M 监控硬盘(WD10PURX)

¥399.00

编辑原因:去掉商品标号等内容

网友C:
主板还是用一线品牌好些,技嘉或者华硕

网友D:
建议 不玩游戏的话,   CPU 换 i3 ,  显卡去掉加固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Colorful) 战斧C.Z87 X3 V20 主板(Intel Z87/LGA 1150)
¥399.00

这配置总价一下就上去了,还打算再降点呢。
也有考虑 i3 + 1150主板 感觉贵 性能貌似也不咋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还是用一线品牌好些,技嘉或者华硕

昂达要便宜100多。
对应349元的 昂达(ONDA) A88XU+魔固版 (AMD A88X/Socket FM2+) 主板 -------------
459元  华硕(ASUS) A88XM-PLUS 主板 (AMD A88/LGA FM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配置总价一下就上去了,还打算再降点呢。
也有考虑 i3 + 1150主板 感觉贵 性能貌似也不咋高啊 ...

显卡可以先不加。

机箱电源一套200以内。

硬盘500G和1T价格差不了多少。

cpu主板总价差不多。

内存音箱键鼠套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 不玩游戏的话,   CPU 换 i3 ,  显卡去掉加固态 。

显卡确实可以不要,
AMD A10 跟 i3 都带有集显,但不知道集显性能到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以先不加。

机箱电源一套200以内。

差不多哈,不过还在徘徊选 AMD的 还是 i3 , 反正i5是配不起了。。

网友A:
老家夏天开空调吗?

如果一般不开空调,AMD+原装风扇是扛不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昂达要便宜100多。
对应349元的 昂达(ONDA) A88XU+魔固版 (AMD A88X/Socket FM2+) 主板 -------------
45 ...

家用不玩什么大游戏,把显卡省了
主板是关键,这个弄回老家用,你就别考虑售后什么的了,所以必须是非常稳定,不然后果很严重!
性能可以低些,但是必须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家夏天开空调吗?

如果一般不开空调,AMD+原装风扇是扛不住的。

不开。。。
搞个立式的风扇吧,50以内。

看来先把显卡拿掉,有需要在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开。。。
搞个立式的风扇吧,50以内。

独立风扇吗?趁早别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不玩什么大游戏,把显卡省了
主板是关键,这个弄回老家用,你就别考虑售后什么的了,所以必须是非常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风扇吗?趁早别这么想。

这种啊,可否?

网友A:
我的意见已说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见已说完。         谢谢。

灰常感谢,

网友A:
你选95瓦的AMD,说明你还没想明白“老家” “表哥” 让“你”帮装机 这件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95瓦的AMD,说明你还没想明白“老家” “表哥” 让“你”帮装机 这件事情。 ...

功耗除了费电外,还有何影响?稳定?性能?寿命?温度?

53瓦 PK 95W 俺擦了。。
英特尔(Intel) 酷睿i3-4160 22纳米 Haswell全新架构盒装CPU (LGA1150/3.6GHz/3MB三级缓存/54W)

网友:
一般到不能再一般的水平

网友E:
把显卡扔掉,只要不玩3D或网游,i3加个固态,保你爽翻。主板和电源要选大品牌的。另外,三星的120G固态现在也就400多点,性能也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显卡扔掉,只要不玩3D或网游,i3加个固态,保你爽翻。主板和电源要选大品牌的。另外,三星的120G固态现在 ...

i3 主板不知选哪个好,华硕或技嘉都比昂达贵一节,据说低价位的话,昂达综合也不错,高端主板,昂达是比不上。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AMD 的APU平台呢?
功耗低,性能过的去
集成的显卡比楼主为的G610还是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AMD 的APU平台呢?
功耗低,性能过的去
集成的显卡比楼主为的G610还是好一些的。 ...

楼主位就是: 处理器    799       AMD APU系列 A10-7700K盒装CPU(Socket FM2+/3.4GHz/4MB缓存/R7/95W)

95瓦啊,I3 才 54瓦,AMD跟自个比算低的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主位就是: 处理器    799       AMD APU系列 A10-7700K盒装CPU(Socket FM2+/3.4GHz/4MB缓存/R7/95W) ...

不好意思,看错了。
不错既然是APU那你的显卡就不在需要了。
CPU+显卡 95W不算高吧,毕竟A10的显卡比I3集成的HD好的不是一点点,而且CPU的性能也基本额I3相当。
而且整机200多W的电源足够了,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显卡扔掉,只要不玩3D或网游,i3加个固态,保你爽翻。主板和电源要选大品牌的。另外,三星的120G固态现在 ...

老家要是网络不是很好,他们更愿意要大一点硬盘~,可以放很多歌、电影。固态硬盘适合网络比较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看错了。
不错既然是APU那你的显卡就不在需要了。
CPU+显卡 95W不算高吧,毕竟A10的显卡比I3集 ...

i3 54W的功耗 不知计算 内置HD集显功耗没?

网友G:
AMD的性能确实是没有intel的好,但核显比intel的强且便宜,考虑AMD都是因为钱,有钱就任性点用intel的
LZ的配置都用A10了就不需要加229的显卡,A10的核显性能很不错的,很多游戏都是可以玩,我用的A8 可以 call of duty 8

网友:
参考一下,妻弟也让帮忙买电脑。

网友H:
我理解“2000多”就是不超过2500,超过了就是“3000来块”了

网友I:
电脑:                                1        台        3020.00          3,020.00
主板:技嘉H81 D3 大板                                1        PC        480.00
CPU: i3-4130 (含风扇)                                1        PC        735.00
内存:金士顿 8G/1600                                1        PC        440.00
硬盘:金士顿 120G 固态                                1        PC        380.00
显卡:影驰 740 D5 2G                                1        PC        635.00
电源:长城 400W                                1        PC        230.00
机箱:动力火车                                1        PC        120.00
键鼠:                                1        PC        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AMD的性能确实是没有intel的好,但核显比intel的强且便宜,考虑AMD都是因为钱,有钱就任性点用intel的
LZ的 ...

好的,

也就是说,I3 的话就加个显卡,A10的话不用加,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                                1        台        3020.00          3,020.00
主板:技嘉H81 D3 大板                                1        PC        480.00
CPU: i3-4130 (含风扇)                                1 ...

是不错,加上显示器就离2000多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理解“2000多”就是不超过2500,超过了就是“3000来块”了

不要显卡,2500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要显卡,2500还是差不多的

廉价机器,APU挺好,别太追求性能价格比,可靠性优先,尽量选功耗低一些的型号

网友:
来个i5的笔记本,2000多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廉价机器,APU挺好,别太追求性能价格比,可靠性优先,尽量选功耗低一些的型号 ...

I3 还是 APU A10 呢 纠结 犹豫 。。。

网友J:
楼主位的显卡真心垃圾。d3显存还是64位的真的不如a10的集显。
不过i3的集显真不行。所以不要考虑了,果断a平台。
不玩大游戏的话u的配置有点高600左右的就行,电源真应该选个好点的,老家的电压不知道波动还大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位的显卡真心垃圾。d3显存还是64位的真的不如a10的集显。
不过i3的集显真不行。所以不要考虑了,果断a ...

谢谢回复,总结大家意见,显卡已去掉,省的钱把昂达主板换成了华硕的主板,外加一个CPU散热器,准备就用A10的集显了,把散热做好点。电源没换,城市郊区电压波动应该不大。其余配置没变,京东到付

网友K:
intel平台吧,cpu和显卡钱数掉过来差不多,显示器可以再大点,硬盘1t和500g差不多钱,昂达很一般,二线品牌华擎还凑和

网友:
引用 网友K:
intel平台吧,cpu和显卡钱数掉过来差不多,显示器可以再大点,硬盘1t和500g差不多钱,昂达很一般,二线品牌 ...

4g内存条现在已经200元了

网友:
用两个月,散热器上点灰,你就知道i和a绝对不是差个散热器了

网友:
配个鸡肋显卡 还不如用集显

网友L:
没搞懂,都在说功耗有啥意义。
支持AMD的APU平台,另外主板最好用技嘉的,二三线的主板建议不用,吃过亏。
电源配好点,把SSD的钱用在电源上,500G机械硬盘足够。
09年-10年帮人配了不少电脑,后面主板电源出问题的比较多,CPU显卡还没听说出问题的。所以钱要用在刀刃上。

网友M:
不玩游戏的,i3的集显足够了,那点钱还是留给SSD更实在,速度立马飞起来。610这种显卡只适合需要多显示扩展的企业应用,个人最好还是别买这么鸡肋的卡,个人的话至少630起,性能超过i7的集显。

网友:
搞个INTEL的NUC吧,耐用,2000出头的家用性能也差不多。

现在攒的电脑都比较容易出问题,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差了。
电源、主板、显卡、内存各种问题。(用得都是一线品牌中高档型号)。
主板电容鼓的,显卡电容爆的,内存接触不好的,显卡灰大烧死的,CPU灰大常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搞懂,都在说功耗有啥意义。
支持AMD的APU平台,另外主板最好用技嘉的,二三线的主板建议不用,吃过亏。

嗯 最终配置:
套装            1208
  (主   板)  459       华硕(ASUS) A88XM-PLUS 主板 (AMD A88/LGA FM2+)
  (处理器)  799       AMD APU系列 A10-7700K盒装CPU(Socket FM2+/3.4GHz/4MB缓存/R7/95W)
内存             219       金士顿(Kingston)DDR3 1600 4GB 台式机内存
硬盘             335       西部数据(WD)蓝盘 1TB SATA6Gb/s 7200转64M 台式机硬盘(WD10EZEX)
显示器          599       AOC E2070SWN 19.5英寸LED背光节能窄边框液晶显示器(黑色)
(删除)       显卡      229元     昂达(ONDA)GT610典范1GD3JD 810/1000MHz 1G/64bit DDR3显卡
电源             149       爱国者(aigo)额定400W 黑暗骑士550DK 电源(宽幅设计/节能设计/智能温控)
机箱             99        金河田(Golden field) 游戏联盟 启源 机箱 (USB3.0/10秒开机SSD/背线/免工具/超强散热/全防尘)
键鼠             29.9
耳麦             19
音响             65         小音响 漫步者(EDIFIER) R10U 2.0声道 多媒体音箱 黑色
cpu散热器     58.9      超频三(PCCOOLER)红海 多平台CPU散热器(双热管/90mm静音风扇/可扩充双风扇)
----------------------------------------------------
合计      2781.8元

----------------------------------------------------

换I3+独显 价格差不多,贵一点点,看个人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搞懂,都在说功耗有啥意义。
支持AMD的APU平台,另外主板最好用技嘉的,二三线的主板建议不用,吃过亏。

技嘉这个主板 699 技嘉(GIGABYTE) F2A88XN-WIFI主板 (AMD A88X/Socket FM2+)

技嘉主板A88的不带WIFI价格跟华硕一样,带个WIFI就贵了240元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嘉这个主板 699 技嘉(GIGABYTE) F2A88XN-WIFI主板 (AMD A88X/Socket FM2+)

技嘉主板A88的不带WIFI价 ...

用不上的功能=浪费钱。

楼主:
显示器换成这个了,外观丑一点,不过同价位比可视角还行,599元:
AOC M2060SWD 广视角全高清高静态对比度LED液晶显示器(黑色)

网友N:
我的amd 打游戏的时候,需要开机壳,加一个风扇,不然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amd 打游戏的时候,需要开机壳,加一个风扇,不然就死机

快上水冷!

网友:
白己没用过AMD,真热呀??

网友:
我用a8处理器  功耗自动调节功能还可以  显检也挺强  性价比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玩游戏的,i3的集显足够了,那点钱还是留给SSD更实在,速度立马飞起来。610这种显卡只适合需要多显示扩展 ...

2000多还能上ssd牛逼,我配的4000多的还没上ssd

网友:
主板只推荐技嘉或者华擎的。

网友:
用APU就没必要再要独显,
将独显的钱换成SSD,就爽死你表哥了

网友O:
台式机  2000 多 足够了,我做开发 也就差不多这样价位,主板用一线 技嘉   CPU 没钱就用 AMD 的 APU 带 显卡,省一笔费用。内存 4G  硬盘1T ,电源 航嘉,显示器 1080P ;差不多下来,用起来 不错。
-------------------------------------------- 分割线 -----------------------------------------------
我之前用 AMD X3 445  三核 CPU,主板 微星 比较渣  还是用一线 技嘉,用了 3年左右,主板坏了 换了一台 intel  I3 CPU  双核 4线程,和我之前 3核AMD 用起来 差不多,性能没多大区别,甚至有时候 还觉得 I3 还弱点。但是 AMD省钱,缺点就是 功耗大,风扇 呜呜 的;
总结: AMD 省钱  性能不差   费电  风扇 有点吵;
          intel 贵点  性能 也不见得好很多  低功耗  风扇 基本没声音  不吵 。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台式机  2000 多 足够了,我做开发 也就差不多这样价位,主板用一线 技嘉   CPU 没钱就用 AMD 的 APU 带 显 ...

已经实测了,A10的集显确实还不错!!真省钱了。
显示器第一次没注意,买了个90度视角的,买回来看了一眼就果断退货了。
换了同价格的,178度视角,分辨率还提升了,1920x1080,都是AOC的没搞懂为何价格一样,性能差这么多。
AOC M2060SWD 广视角全高清高静态对比度LED液晶显示器(黑色)

网友:
三千就能够配出很NB的来了,况且又不跑大型专业软件

网友P:
  晕倒,APU还要块显卡干嘛,比集显还差的显卡??另外APU A8-7600便宜多了65W的,盒装才600左右,某宝散片470,APU内存需要双通道2133的,比1600贵一点而已,但是好多了,换个好点风扇比如风神300之类的,固态我看暂时不需要

网友:
其实我也想给表哥配个电脑,过两天去科技市场看看

网友:
楼主 昂达的板子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以前也爱用这个牌子 但是现在肯定不会选了 用料垃圾啊 七彩虹的也比他好的

网友Q:
依楼主的最终配置加个啥样的显卡能玩英雄联盟年呢?游戏小白求教网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晕倒,APU还要块显卡干嘛,比集显还差的显卡??另外APU A8-7600便宜多了65W的,盒装才600左右,某宝散片 ...

刚刚学习了下,什么叫2133.。。
DDR4 3000
DDR4 2800
DDR4 2666
DDR4 2400
DDR4 2133
DDR3 2800
DDR3 2666
DDR3 2400
DDR3 2133
DDR3 1866
DDR3 1600
DDR3 1333
DDR3 1066
DDR2 800
DDR2 667
DDR
---------------------------------------------

楼主:
引用 网友R:
1. 不要显卡
2. 加大硬盘 到 1T 多不了的 几十块。
3. 键鼠 要好一点的。

最终配置在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Q:
依楼主的最终配置加个啥样的显卡能玩英雄联盟年呢?游戏小白求教网友!谢谢 ...

不需要显卡A10应该也能玩吧。

网友H:
这机器装好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装好了没有啊?

装好了win7旗舰版,测试跑了个极品飞车12,效果开到80%流畅运行,N卡1G独显也就这水平,整体感觉还好。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显卡A10应该也能玩吧。

看来看去,有点动心入手I5,2499元和2298元,某东组装机,不知是否靠谱?

编辑原因;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来看去,有点动心入手I5,2499元和2298元,某东组装机,不知是否靠谱?

好像是第三方的,时间不急的话,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来看去,有点动心入手I5,2499元和2298元,某东组装机,不知是否靠谱?

楼主的配置是带显示器的价格。

网友Q:
引用 楼主:
楼主的配置是带显示器的价格。

哈哈 知道的,谢谢!能帮玩下英雄联盟跑得起来不?

网友:
DELL OptiPlex 3020   NUC

网友:
引用 网友Q:
哈哈 知道的,谢谢!能帮玩下英雄联盟跑得起来不?

   我有一套A10 7850K的, 只要内存上双通道DDR3 2133, LOL可以到100帧,I5的机器上双通道DDR3 1600 估计有60-70帧,单通道的话不太行的

网友S:
A10带的集成GPU大概是GT630的性能,你为何花额外的钱买了个不如核显的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S:
A10带的集成GPU大概是GT630的性能,你为何花额外的钱买了个不如核显的独显? ...

最终配置见52楼。

网友:
硬盘朋友说推荐用希捷的,西数现在故障率比较高,坏道或突然彻底坏盘的我都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R:
啥年头了 还选 500G 硬盘, 1T 比 500G 贵不了十块。

仔细看52楼最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比较怀疑 29.9 元  的键鼠 能用几天。
19 寸的显示器  1600*900 , 连 1920X1080 都上不了。 可惜了  A ...

显示器请看55楼

网友T:
我操  请把显卡拔下以提高图形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操  请把显卡拔下以提高图形性能{:cur ...

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5-04-15):
显卡还真有点差

网友:
如果以娱乐为主的话,显示器可以大点,感觉显卡就没必要用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