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压阻传感器如何选择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5-02-12):
硅压阻传感器1.5mA激励,满量程150mV输出,桥臂电阻3-5K,如何选择合适的仪表放大器,根据什么参数来确定,如何控制输出温漂,以及如何进行输出到ADC的滤波处理,和前端输入的滤波处理,要根据什么原则,感谢。

网友:
AD620就可以啦

网友:
150mV很大了。不用仪表放大器了。直接接差分AD就好,选内置PGA的,内部放大一下,参考电压2.5V的话,放大8倍或16倍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