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片的发声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2-12):
如题,今天看到薄薄的一个蜂鸣片,居然可以发出滴滴声,
它的发声原理是什么?

网友:
蜂鸣片震动...

楼主:
关键是怎么振动的啊,他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压电式蜂鸣器是一种电声转换器件。将压电材料粘贴在金属片上,当压电材料和金属片两端施加上一个电压后,因为压电效应,蜂鸣片就会产生机械变形而发出声响。压电材料有多种,用在蜂鸣片上的压电材料通常是高压极化后的压电陶瓷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振动的啊,他的原理是什么

压电陶瓷。。。。。。

网友:
压电效应,把电转成机械形变
还有反过来用的,打火机的电子打火器,压它一下,机械形变转成电

网友:
说的是压电陶瓷吧

网友B:
压电陶瓷  一个应用广泛  又神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式蜂鸣器是一种电声转换器件。将压电材料粘贴在金属片上,当压电材料和金属片两端施加上一个电压后,因 ...

t他发出的频率是可以控制的吗,是用单片机的高低电平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  一个应用广泛  又神器的东西

加湿器里面用的应该也是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t他发出的频率是可以控制的吗,是用单片机的高低电平控制吗

单片机加个三极管就可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t他发出的频率是可以控制的吗,是用单片机的高低电平控制吗

一般需要高电压

网友:
扩音腔被无视了,没有陶瓷片上面的塑料盖子,陶瓷片的发声能力和蚊子差不多

网友C:
振动发声,初中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发声,初中物理

t他怎么就振动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他怎么就振动了呢

你上网搜一下 压电效应 吧 有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用2个三极管可以有回声,简单的 音乐

网友:
蜂鸣器从原理上基本分为:压电式和电磁式
应用上:有的还整合了驱动电路,上电就有固定频率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t他怎么就振动了呢

压电陶瓷,大学物理

网友:
百度一下咯

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
那是压电陶瓷片

网友:
我知道压电式的,其他等大神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