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机器雕刻入门,持续更新

楼主(2015-02-12):
我也是新入门,看论坛涉及此方面的内容较少。故开一帖,写一下自己这几个月玩木头的心得体会,写到哪算哪。

大概四五个月之前,偶然看到前辈大大发的雕刻作品,红木雕刻,很感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从一无所知到现在顺利的完成作品,经历了颇多周折。也购置了一系列的家当,买过两个雕刻机,第三台自己做的,还在制作中,年后能完成。其他的包括各种抛光打磨机器,开木头用的带锯等等。

主要定位微型红木雕刻,不涉及门板茶盘等大货。

进度本来可以快很多,自己做的机器早该做完,没想到年底工作反而忙了很多,实在没空。陆陆续续发一些自己的作品吧。都不是很满意,主要是机器不给力。希望自己做的机器完成后,可以登堂入室。

一部分作品送人了。留下了一些,拿屌丝红米手机随便拍拍

楼主:
关于雕刻机的选择,很多人都以为雕刻木头,精度要求不高,包括我买第二台机器的时候,当时犹豫选圆轨还是方轨,主要焦点不是价格,而是方轨的机器都太重了。我住居民楼,搬运麻烦,反复跟老板沟通,老板一再表示圆轨的机器干铝都没问题,不锈钢都啃得动,雕木头圆轨和方轨没任何区别,最终买了个圆轨的机器。
事实证明错了。直接催生了我做第三台机器的念头。
想要好的作品,机器精度一定要好。差零点零几mm对于机械装配可能没任何问题,但是做出来的雕刻作品可能就会差一个等级。

楼主:
关于木头的价格,市场上常规的木材里面,除去印度小叶紫檀以外,其他的常见雕刻材料都不是很贵,每斤价格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小叶紫檀大概在500元左右。其他贵族木头比如海南黄花梨,老山檀等不在考虑范围内。

入门时候不必纠结于非要买小叶,我也买过一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艳,很多木头都很好。比如大红酸枝,一般指老挝大红酸枝,一楼的观音图就是大红酸枝的,好的酸枝看起来很通透,别的木头很多有余像小叶紫檀而出名,比如科檀(一楼鸡的木料),赞比亚血檀等等,但是红酸枝的材质和小叶区别甚大,独树一帜,值得拥有。

其他常见的木头,上面提到的科檀,颜色红润,比小叶更细腻,价格便宜。入门不错的选择。

再比如紫光檀,颜色发黑,油性大,雕完抛光后有很好的色泽。

下面的是紫光檀,镶嵌999的纯银粉,这个镶嵌效果不佳,所以没送出去。

其他常见用于玩赏的木头
比如崖柏,有比较重的气味
黄杨木,常见最细腻的木头,可以雕刻出非常细腻的质感,看不到毛孔。
其他各种檀木。
花梨木,比较好的是花梨瘿。
金丝楠,金丝楠也比较出名,但是很软,不太适合雕刻复杂的花纹。

其他非木头类的雕刻料
牛角羊角牛骨砗磲等

楼主:
关于这个行业是否有利可图,根据最近混迹比较大的几个雕刻群来看,这种微型平面雕刻,基本没有太好的盈利渠道。
如果有兴趣爱好,可以玩玩,如果想靠这个赚钱,需要谨慎投入。

还是大型的雕刻,比如家具茶盘等利润较高,市场较大。

圆雕比如雕橄榄核之类的,可能有些市场。雕刻工艺复杂,设备要求很高,但是市场却远远没有珠子手串类的大,各种手串,星月菩提等,是市场的主流。

楼主:
加工浮雕的速度,以常见4cm*6cm大小接近的平面来说,加工1-3个小时都是正常的。
机器的精度都是指的不带负载的精度,所以如果机器刚性较差,想达到好的效果。只能是放慢加工速度。比如主轴动力不足,只能分层削切。

加工时间越长,意味这更小的行距,更好的效果,但是时间的投入和收益并不成正比。一次和老婆逛市场,看到一个科檀的牌子,只卖四五十,老婆说好便宜呀,效果虽然稍微差一些。我说这个稍微差一些,时间的差别就大了去了。回来以后,我给他演示,拿0.4的刀,开粗,只要20分钟,就开完了。我给她看,她说这个效果不比卖的那个差,我告诉她,20分钟开粗这个效果,想要打到更好的精雕效果,最少还要用2个小时完成。

网友:
顶起来
字数补丁.......

楼主:
加工刀具的选择。
雕刻木头,简单来说只需要两种刀就够了。一种是平底尖刀,用于开粗和精雕,一种是单刃铣刀,用于开粗铣边镂空等。

平底尖刀的角度越小,越容易断,我最多一晚上断过60元的刀。但是雕刻的垂直度也越好。角度越大,越结实,但是效果越差。

公认的合适的角度是20度的。刀宽0.2mm的用的最多,基本2002的刀是万金油了。你值得拥有。

刀的直径的选择,雕小的东西的浮雕,3.175的就够了,但是铣深槽之类的,比如流行的做火机壳,就需要用6mm直径的刀了。3.175的刚性就不够了。

网友:
上点机器的图片吧。

楼主:
常见浮雕刀路软件。圆雕不算。
国内以精雕软件也就是JDPaint和artcam两家独大,就浮雕而言,JDPaint的效果要好于artcam,常见的浮雕图,最初都是由精雕转出来的。
但是artcam凭借入门简单,好上手,争得一席之地。
业余爱好,随便玩玩,artcam就够用了。找些现成的灰度雕刻图,变成自己的作品,可以用ps简单的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下班了。有空再写。

网友:
关注一下,觉得雕木头蛮有意思的

网友A:
不错,楼主对此很有研究!
如果要雕刻墓碑或砖头,楼主推荐一款雕刻机?

网友:
楼主也弄红木啊,我老家那里,很多人都在这个行业里混,隔壁邻居的上门女婿,最近几年大发了,奔驰宝马都买好了,全是做的红木生意。

网友:
楼主舍得投入了,三台雕刻机

网友B:
我最近也迷这个了

开始看同事玩文玩,以多年苦逼和DIY精神,非特么玩自制

开象牙果,车菩提子,刷金刚,

后来觉得没意思,独树一帜,玩篆刻

觉得买来的刻刀柄不好,印床也烂,

自己买木头做~~~~~~

然后觉得要用榫接口

找到木工论坛

尼玛,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

现在正在敲代码,祈求忘记这些事~~~

还是敲代码安全~~~~~

网友:
排除看贴。最近想自己做茶盘。只是处于想的阶段……

网友:
我比较喜欢绿檀,这家伙有股屌丝香气~~~配合颜色

艹~~~~~

其实黑檀很屌的,很硬撒

网友B:
基于现在没啥木制成品,就不上图了,其实撸主最后也是要玩雕刻的

机器的,很无聊的~~~~

强烈推荐耍耍,象牙果,类象牙,硬度适中

就是中空大~~~~~80块钱3金包邮

玩半辈子哈~~~~

网友:
全世界的红木基本都卖到了拆那

网友:
玩得很专业咋,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对此很有研究!
如果要雕刻墓碑或砖头,楼主推荐一款雕刻机? ...

砖头好雕,墓碑不知道材质,但是个子不小,上个1325的方轨机器吧。有地方放才行。考虑到雕砖头可能用于批量生产,可以买一个多头的机器,就是多个Z轴,一次出多个产品,可以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同时坚固雕墓碑的大加工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现在没啥木制成品,就不上图了,其实撸主最后也是要玩雕刻的

机器的,很无聊的~~~~

象牙果也买过,象牙果材质不错,但是外形太不统一,中空厉害,只能手雕象形件好一些,像啥雕个大概,拿着玩。机雕太难了。

楼主:
小幅面雕刻机种类的选择。
常见的雕刻机,
移动龙门,台面不动,Y轴移动龙门,X轴在龙门上移动
固定龙门,也就是龙门和机体固定,X轴在龙门上走,Y轴独立移动
单立柱,主轴水平坐标不动,XY轴十字交叉移动。
为了达到相同的加工幅面,上面三种机器一个比一个大,也就意味着,效果一个比一个好。
这个比较指的是同等硬件的情况下,牺牲体积和重量,增加各轴的稳定性。

我的第一台机器就是移动龙门4030机器,二手货,2300入的,1800出了。
第二台也是移动龙门2135幅面,5900入,目前还在赋役。
第三台,是单立柱的,加工尺寸很小,10*15cm。目前已经投入7k+。回头上配置。

楼主:
加工软件的选择:
DIY最常用的是mach3,功能强大,可以多轴,我目前为止用到的软件。
维宏卡,这个据说是最可靠的干活工具,简单稳定,但是只能三轴,没用过
还有一个小众的USBCNC软件,这个是第三台机器的系统,控制板已经到位,尝试一下。

关于mach3的USB控制,mach3有usb的插件,但是市场上便宜的usb卡都不好用,好用的卡又都比较贵,贵到什么程度,就是超过了一台便宜的带并口的二手主机或笔记本的价格。
所以玩mach3,还是推荐一个有并口的电脑吧。我用的是T60+扩展坞,目前一切正常,没发现丢步。

网友:
冷静,冷静,先看下热闹,最后头脑太不冷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迷这个了

开始看同事玩文玩,以多年苦逼和DIY精神,非特么玩自制

有追求的人

文字写的很欢乐

网友:
支持,最近也在用01机玩木雕呢,就是雕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观望中的人学习了哦

网友:
如何避免中毒,我总结出来了,把积蓄都花掉~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难得的木雕入门知识,各种名贵树木的认识。

网友:
记号,记号,记号

楼主:
新年新气象,昨天一天上班,依然延续年前工作忙的昏天黑地的状态,玩木头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自己做的雕刻机还在等机架中,准备在旧货市场收一个二手的台钻的主体作为独立龙门和底板,还需要缘分。等吧。

昨天虽然忙,还是抽空买了两个小东西,一套简易钻和一堆半成品的酸枝珠子。所实话我对手串本身不是很感兴趣,自己从来没戴过也没盘完过。但是送人发现,还是这个东西受欢迎,淘到的金丝楠的以及小叶的手串,送人都很喜欢。自己磨着玩吧。在北京本地加工,一个珠子加工成本就要4元,不算木料。加木料就更贵了。相比之下,网上的价格简直就是良心。

网友C:
请教下转速和F值、下刀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转速和F值、下刀深度

转速,一般的主轴都是2w4的,我只用到1w以内,再高了声音大,怕扰民,看削切效果,没必要太快,油性大的木头太快容易凝胶很难清理。
F值和下刀深度主要是怕断刀,不是太深的图一般一刀到底就行,F值第一刀削切量大,我一般用400,走过一刀以后,加快到1000-1500之间。机器好上3000也没问题的。

网友:
我有小段木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网友:
我怎么有在木工论坛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一般的主轴都是2w4的,我只用到1w以内,再高了声音大,怕扰民,看削切效果,没必要太快,油性大的 ...

多谢
看来楼主的刀很不错啊,这个速度和下刀一般刀估计容易断。
另外平底尖刀由于不对称,高速的时候声音很大,主轴震动也很明显,正常吗?

网友:
学习,楼主真能折腾

网友:
不仅是电工 还是木工。

网友:
不仅是电工 还是木工 有项业余爱好还是不错滴。。。

网友:
看看就好
玩不起来

网友D:
楼主帮我雕个hello kitty猫吧!走支付宝。

楼主(2015-03-19):
引用 网友D:
楼主帮我雕个hello kitty猫吧!走支付宝。

暂时做不了。只是玩友,对于定制内容,没好的设计,不好下手。

楼主:
时间到了3月下旬了。年后一直比较忙,新机器等机架中,一直没有组装。
有新机器的勾引,也懒得弄老的,好料觉得浪费,不好的觉得不值这个功夫。

昨天晚上稍微空闲一点,动手雕了一个牌子。
累计时间:
铣平面20分钟左右,3.175的单刃铣
开粗30分钟左右,废弃的断刀,0.4mm左右,行距0.2,F400。
精雕2小时左右,0.2的刀,行距0.05,F1000
铣边10分钟左右,3.175单刃铣。F600,单次1mm。

合计4个刀路,做刀路20分钟左右。

整个加工时间累计超过3小时。
虽然对这个机器有些微词,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手机拍的渣渣照片。没有好的相机拍。

有路过懂行的可以推荐一个合适拍这种东西的单反镜头,便宜好用的,尼康家族的为佳。

木料为科檀,配菜为18mm血龙木的手串,都非名贵木材。

对比背面和手串,正面雕刻难免会有雕刻的横纹。细节太多又不好抛光。这个属于机器雕刻固有的问题,希望自己的机器做完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楼主:
拿在手中的感觉。办公室光线太暗,手机拍不好。

网友:
找个光线充足的地方,手机也可以拍出很好的效果。

网友:
非常漂亮的木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在手中的感觉。办公室光线太暗,手机拍不好。

楼主这么精细的佛像,找个机会开光下,就更珍贵了。

网友(2015-04-19):
我手里有小块阴沉,好雕么g

网友E:
这些模型在哪里搞的呀???可以用铣床搞出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到了3月下旬了。年后一直比较忙,新机器等机架中,一直没有组装。
有新机器的勾引,也懒得弄老的,好料 ...

看楼主拍的照片 应该不是镜头的问题了 建议买个那个小的柔光箱  再加一个黑色的反光板  拍出来的效果立刻就不一样啦  也很便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木头的价格,市场上常规的木材里面,除去印度小叶紫檀以外,其他的常见雕刻材料都不是很贵,每斤价格在 ...

纯银粉镶嵌 怎么做? 看起来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银粉镶嵌 怎么做? 看起来很漂亮

银粉镶嵌,没雕刻机也能做。铣出外形,木头抛光,在纸上打印图案,用胶水贴在木头上,沿着图案用刻刀刻0.5mm左右,大面积的适当加深,刻好以后,抛光一下,把碎纸抛掉。

银粉网上买,5元1g左右。填到凹槽里面。剩余的就是502胶水和银粉的配合问题了。需要多试几遍。待银粉填满,固化一会儿就可以抛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模型在哪里搞的呀???可以用铣床搞出来玩玩

这个是雕刻用的灰度图,并不是3D模型。网上很多。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啊,学习了!!

网友:
新一代雕刻大师即将出世

网友G:
重点想了解机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点想了解机器部分

图已出,朋友帮画的。
尺寸和实体一致,立柱和底板部分已经送加工,钢板焊接而成。报价500元。缺一个电机固定块后面的厚板和加工台面垫板,整体再有700左右吧。机器就改总装了。

楼主(2015-08-03):
好久没更新,没想到还有人翻出来,很意外,以为大家都没兴趣。
更新新机器的一些作品吧。相比较上一台机器,自认为有较大提升。应该超越大多数商家在卖的商品。

衡量雕刻机作品好坏,不要看复杂的花纹,要看留白,大面积的空白是最难处理的,很难做到光滑如镜,没有横纹。

新开一帖,发新机器的图片。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903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迷这个了

开始看同事玩文玩,以多年苦逼和DIY精神,非特么玩自制

话说你不是退出技术界了嘛

网友(2015-11-17):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也迷上了雕刻机!学习中!!!

网友:
谢了,刚买的雕刻机,还在学习中,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雕刻机的选择,很多人都以为雕刻木头,精度要求不高,包括我买第二台机器的时候,当时犹豫选圆轨还是方 ...

你淘宝里的产品都现货么,看着很漂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