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inetis Flashloader Showtime

楼主(2015-02-12):
Kinetis Flashloader Showtime

     在上一篇的《FROM-KL03Z KBOOT 尝鲜》中,笔者介绍了KBOOT的特点、支持的外设通信方式及目前已涵盖的MCU,同时以FROM-KL03Z开发板为例,介绍了如何使用ROM引导加载程序对目标MCU进行应用程序更新。而本篇经验分享将会继续上个话题,并以FRDMK22F开发板为例,介绍闪存加载程序的应用。

图1 FRDM-K22F开发板

楼主:
不知之处,欢迎指正!

楼主:
谢谢小伙伴们捧场!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谢谢分亨。

网友:
楼主文档里截图使用的软件是Snagit?

网友A:
看了一下这篇文档 闪存加载程序需要烧录两次程序,一个是bootloader,另一个是应用程序,那为什么不直接烧录应用程序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篇文档 闪存加载程序需要烧录两次程序,一个是bootloader,另一个是应用程序,那为什么不直接烧 ...

举个例子,如果MCU在焊接之前就以烧录flashloader程序,做成产品后无需留下debug 口即可烧录程序,这就是它的优势或者存在的意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如果MCU在焊接之前就以烧录flashloader程序,做成产品后无需留下debug 口即可烧录程序,这就是 ...

那也是只能烧录一次程序吧 还不如在烧写之前直接烧写应用程序而不是flashloader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用的flashloader是芯片厂商可以预先烧录的,不过厂商如何烧用户应用程序呢 ...

这个文档主要讲的就是厂家下载flashloader之后,用户如何下载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