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net怎么样生成romfs.c文件????

楼主(2015-02-12):
webnet怎么样生成romfs.c文件,mkrootbin.bat在哪里有啊

网友:
rt-thread/components/dfs/filesystems/romfs/mkromfs.py

网友:
mkromfs.py romfs romfs.c
pause
#第二个参数romfs是目录名,romfs.c是生成的文件名。它会自动生成romfs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并保持#相应的目录结构。在DFS中使用romfs需要使用如下方式装载:

网友:
看rtt的wiki,上面有romfs的用法说明,有说明怎么生成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