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1100超高精度陀螺仪,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2015-02-12):
前两天网上看到美信推出了一款max21100的6轴IMU芯片,看了下datasheet被惊到了!!!

零偏稳定性4deg/hr,这个精度完爆3000rmb+的adis16365啊!比最高精度的adis16488都要高啊!

关键这货!!只卖30元!!!

但是考虑到美信的虚标参数的尿性。。。
楼主已经联系代理申请评估板了,后续测试后会进一步更新信息。

网友:
估计有水分

网友A:
30块 去哪里买到? 跟mpu6050相比怎么样?

网友B:
ADI的那颗是工做温度范围的-40~105,校准温度范围-40~85,都和美信的这颗工作温度范围一致了。想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I的那颗是工做温度范围的-40~105,校准温度范围-40~85,都和美信的这颗工作温度范围一致了。想是不是这 ...

温漂的问题,可以通过3点 5点的温度校准来做,对于高精度传感器来说,价格最终可能会相差几十块钱,但是不至于会差上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块 去哪里买到? 跟mpu6050相比怎么样?

我是ickey上查的价格,有现货的话,直接能邮到国内,跟淘宝差不多。
从参数上看是比mpu6050高了两三个数量级的精度啊!

楼主:
确实会有水分,所以申请了评估板来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
MAXIM经常虚标?

网友:
ADI的这么贵

网友:
发现某宝已经有芯片和核心板卖了

网友:
MAX经常虚标?

网友:
难怪autoquad会有这个陀螺的驱动
https://code.google.com/p/autoqu ... /onboard/max21100.h
不过量产的版本里面用的还是mpu60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采用max21100

楼主:
一般来说是分几个级别的
手机上的消费级,零偏稳定性基本上是不标注的,价格在几十元
精度较低的工业级,零偏0.x deg/s,价格一两百元单轴
精度较高的工业级,零偏0.0x deg/s=xxdeg/hr,价格在千元左右
战术级的传感器,零偏<10deg/hr,6轴组合 基本上万元左右,高精度MEMS或者开环光纤陀螺
导航级 零偏<1deg/hr,价格单轴2 3w至少,基本上是闭环光纤
adi有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单轴MEMS,ADIS16137,零偏2.7deg/hr,价格5k多,基本上满足低精度的导航级需求了。
但是以消费级的价格实现战术级的精度,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对这个产品的参数表示强烈的怀疑。。

网友:
真牛B还是吹牛B?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是分几个级别的
手机上的消费级,零偏稳定性基本上是不标注的,价格在几十元
精度较低的工业级, ...

学习了,似乎确实如此

网友:
期待 楼主的实测数据

网友:
学习了,4°/hr实在厉害,不知道水分几何

网友C:
0.05-0.001度/h,军用的。不知道好不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5-0.001度/h,军用的。不知道好不好搞到。

激光陀螺是有卖,不过一般用到这种精度的项目,肯定不是普通的民用项目,体制内么基本都没问题的。

楼主:
一般网上搜找到的都是三江航天、航天长城、七维航测之类的公司
实际这些公司大多是依托国内几大科研院所的技术,如果有途径的话,可以直接找这些院所购买,还可以提供一些功能定制。

网友:
比较坑的是DATASHEET里面对于具体的配置寄存器并没有详细介绍,缺少公开的ReferenceManual一类更详细的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陀螺是有卖,不过一般用到这种精度的项目,肯定不是普通的民用项目,体制内么基本都没问题的。 ...

长见识了

网友:
不知是几轴的

网友:
价格比ADI的便宜这么多 有试用的给个评价吧

网友:
楼主你好,我正在用MAX21100做飞控,我的QQ是100_427_6/8/1/4,目前刚刚完成原理图,希望能交流一下。
我们有一个开源飞控项目组,有专人负责软件架构和算法,这是上一个版本的硬件

网友:
真有这么便宜?关注!

网友:
对于mems惯性器件,噪声是一大问题,不过如果参数没有虚标的话,这将会是一款颠覆性的产品

网友:
4d/h,确实很不错,买2个回来测测

网友:
量程与6050相同,好像更新速度更快了些。。

网友D:
美信最爱虚标了,最喜欢让企业用新片子,帮忙免费测试

网友E:
楼主专业研究惯性导航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是分几个级别的
手机上的消费级,零偏稳定性基本上是不标注的,价格在几十元
精度较低的工业级, ...

还战术级~
美国企业运用于军事的IC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到中国。
一些一般IC等级高的可以应用于准军事还要让你签订非军用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信最爱虚标了,最喜欢让企业用新片子,帮忙免费测试

免费样片倒是美信的最大优点。
最大缺点是芯片价格高。
可能取决于其营销策略吧

网友G:
目前的MEMS 零次项比较大,其相对的稳定性也会稍差些,能做到战术级水平已相当不错了。零次项稳定性能达到4deg/h,性价比相当不错了,可以买两只玩玩。
其实,一般的航模飞控,并不太在乎零次项稳定性。因为,航模飞控用陀螺来作为速率反馈,即测量动态角速率并加以状态的快速控制,同时由人参与大闭环的被动控制。所以,只对MEMS 零次项的短期稳定性有要求,而对于零次项的长期稳定性并无特别的要求。
惯导级的陀螺、加速度计,一般个人是玩不起的。价格上,差一点的少则几万/只,好一点的多则几十万/只,高级的百万/只。还有,相关专用测试设备,没有百万起板没法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战术级~
美国企业运用于军事的IC根本就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到中国。
一些一般IC等级高的可以应用于准军 ...

ITAR对陀螺仪确实有一定的限制,被认为是可以用于制造导弹的器件,所以闭环光纤陀螺、激光陀螺这类限制是比较大的
但是像ADI公司的MEMS陀螺仪,是没有限制的,因为精度根本不够看啊
所谓的战术级不是战术导弹的战术,而是用于无人飞机、无人车等这种战术“玩具”的战术
我国也是航天中国,很多技术都是有相当的基础的,有些东西只是捂着没公开出来,不要太妄自菲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专业研究惯性导航的啊?

专业算不上,以前在学校做过项目,跟几个做惯导的大牛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的MEMS 零次项比较大,其相对的稳定性也会稍差些,能做到战术级水平已相当不错了。零次项稳定性能达到4 ...

MEMS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达到开环光纤陀螺的精度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H:
关注一下,公司目前准备用16365,但是惯导这块积累较少,进展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MEMS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达到开环光纤陀螺的精度只是时间问题

MEMS虽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在民用产品中),但其毕竟是属于机械谐振陀螺,估计充其量最终目标也就达到度/小时的水平,勉强接近惯导级要求。开环光纤陀螺的精度,最好也不过零点几度
/小时(1σ)吧,而且大范围标度线性度也不太好。

网友:
刚看到ADIS16840 。。。。。。。。。

网友:
引用 楼主:
MEMS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达到开环光纤陀螺的精度只是时间问题

既然搞过惯导可以看下sensonor的stm300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目前的MEMS 零次项比较大,其相对的稳定性也会稍差些,能做到战术级水平已相当不错了。零次项稳定性能达到4 ...

百万的想玩也玩不起 其他的有烂大街的趋势
这玩意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百万的想玩也玩不起 其他的有烂大街的趋势
这玩意越来越便宜了

岛国除了村田还有好多高精度陀螺仪
另外,Maxwell Guider Technology这个公司好像也有靠谱的

网友:
测试了没有啊

网友J:
刚才看了下,没有找到如何购买啊,请楼主指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刚才看了下,没有找到如何购买啊,请楼主指教

楼上帮忙带一个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楼上帮忙带一个呀~

还不知道能否买到呢
要不咱们在坛子里面发个广告,之后召集各路英雄豪杰,组个100000人的团
之后我直接去海外代购,回来咱们5,5分
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不知道能否买到呢
要不咱们在坛子里面发个广告,之后召集各路英雄豪杰,组个100000人的团
之后我直接去 ...

对这个感兴趣的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这个感兴趣的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吧...

估计也是,等楼主找到购买入口,咱们再去看看,现在真是没有看见哪儿能买,各个地方都无货啊,难道国外也spring festival?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岛国除了村田还有好多高精度陀螺仪
另外,Maxwell Guider Technology这个公司好像也有靠谱的 ...

好货么,核心技术还是在美帝手里,很难搞到地

当然不听美帝话的法国也能搞到好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岛国除了村田还有好多高精度陀螺仪
另外,Maxwell Guider Technology这个公司好像也有靠谱的 ...

maxwell guider貌似是台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才看了下,没有找到如何购买啊,请楼主指教

你如果在国外,digikey上是可以直接买,国内的话还要过海关比较麻烦,建议直接让货代帮你买,比如云汉商城之类的代购
淘宝现货估计也有一些吧,不过价格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一下,公司目前准备用16365,但是惯导这块积累较少,进展不快。

如果用16365搞导航什么的,还是不要抱太期望。。。随机游走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货么,核心技术还是在美帝手里,很难搞到地

当然不听美帝话的法国也能搞到好货 ...

国内也能买到很高精度的,性价比挺高的
0.5°/hr的惯组大概10w左右能搞定
不要导航计算机还能更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在国外,digikey上是可以直接买,国内的话还要过海关比较麻烦,建议直接让货代帮你买,比如云汉商 ...

原来是这样,虽然没有打过交到,但是以后会有机会的,谢谢告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maxwell guider貌似是台湾的

哎,我就是一个做电路的,好多芯片的出处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多谢楼上同学指正,估计之前我是搞错了,不知道是台湾生产的,抱歉
另外感觉咱们是一个系统公司的,看我的积分哦

网友:
13年12月的时候我拿到了开发板和样片,并做了两个版本测试,但后来转交给别的同事负责了,不过还是喜欢用MPU,DMP功能比较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哎,我就是一个做电路的,好多芯片的出处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多谢楼上同学指正,估计之前我是搞错了,不 ...

嗯 你懂的
熟悉你们bj的导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也能买到很高精度的,性价比挺高的
0.5°/hr的惯组大概10w左右能搞定
不要导航计算机还能更便宜 ...

3w够了 0.5 allen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也能买到很高精度的,性价比挺高的
0.5°/hr的惯组大概10w左右能搞定
不要导航计算机还能更便宜 ...

10w INS级了

楼主:
3W 0.5 单轴吧 FOG不便宜啊
INS=惯组+导航计算机

网友:
评估出数据了吗,楼主

网友:
怎么样啊!!!!!!!!!!!

楼主(2015-03-15):
测试结果已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7194-1-1.html

网友I(2015-10-24):
这个停产了,不知道楼主现在在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停产了,不知道楼主现在在玩什么?

目前收到了仙童的fis1100 z轴零偏稳定性有15°/h 基本上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收到了仙童的fis1100 z轴零偏稳定性有15°/h 基本上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了 ...

真难以想象 15度/hr的陀螺都白菜价了 5年后没准低端fog就死了

网友(2018-11-09):
民用里面还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