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片内flash怎么做U盘

楼主(2015-02-12):
板子是FRDM-KL25Z,是这样一个应用,在kl25片内flash里生成excel文档,设备采集的数据存储在这个文档里面。windows系统电脑通过USB读取生成的excel文档。
初期将fatfs文件系统添加进去,发现fatfs对flash大小有要求,kl25始终通不过,正好手头上一块kl46(片内flash256k)的板子,就添加成功了。但是没有找到kl46没有usb的相关例程,不好调试,尝试着移植失败直接放弃。
请问 一.fatfs文件系统有没办法在128KB的flash移植。二.有没kl46的usb msd例程。三.实现前面的设备功能,有没其它简便的方案。

网友A:
Excel是伪格式吧,不然PC都很难搞定的。单片机我觉得就不可能。

网友B:
128k怎么不能移植fatfs了,难道你其他的程序太多,加上文件系统就超了?

网友C:
怎么可能呢 256k的可以 128k的不可以 fatfs 太弱了吧。 “发现fatfs对flash大小有要求,kl25始终通不过,正好手头上一块kl46(片内flash256k)的板子,就添加成功了” 你这句说的太模糊了吧,kl25上有 usb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呢 256k的可以 128k的不可以 fatfs 太弱了吧。 “发现fatfs对flash大小有要求,kl25始终通不过,正 ...

现象就是这样,模糊吗,如果要具体就要fatfs源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k怎么不能移植fatfs了,难道你其他的程序太多,加上文件系统就超了?

烧写的hex文件大小没有超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是伪格式吧,不然PC都很难搞定的。单片机我觉得就不可能。

txt可以转为excel格式的 这个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