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IC16C621A-20I/SO这个单片机可以用哪种编程器烧写?

楼主(2015-02-12):
Pickit 3或mplab icd3能用吗?

或请帮忙推荐一款成本低一点的烧写器吧。

对PIC的单片机不是很熟悉,最近维护一个老产品正好遇上这个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A:
K150 淘宝上卖的很多,很便宜的额白菜价,LZ的芯片是OTP的,只能编程一次的

网友B:
应该就编不了程了,只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50 淘宝上卖的很多,很便宜的额白菜价,LZ的芯片是OTP的,只能编程一次的

太棒了,非常感谢,这个是不是可以配转SOIC18封装的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编不了程了,只能换了

对的,就是空白芯片,准备烧好后焊到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