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Crypt退役后,各位同仁兄现在用什么加密软件

楼主(2015-02-12):
TrueCrypt说自己不安全,推荐用微软的bitlock.各位同仁兄现在用什么加密软件?又高效又安全
TrueCrypt,是一款免费开源的加密软件,同时支持Windows Vista,7/XP, Mac OS X, Linux 等操作系统。TrueCrypt不需要生成任何文件即可在硬盘上建立虚拟磁盘,用户可以按照盘符进行访问,所有虚拟磁盘上的文件都被自动加密,需要通过密码来进行访问。TrueCrypt 提供多种加密算法,包括:AES-256, Blowfish (448-bit key), CAST5, Serpent, Triple DES, and Twofish,其他特性还有支持FAT32和NTFS分区、隐藏卷标、热键启动等。

网友A:
就BitLock呗,简单又方便。

网友:
真可惜呀, 覺得很奇怪, 為何不改正而要自尋短見呢!? 而且事出很突然.

网友:
我认为很安全呀,从原理上讲解开是非常困难的,官方说不安全,我之前也看过,好像是说软件运行的时候才有漏洞,不在运行状态,拿硬盘是解不开的。

网友:
从来就没保密过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 BestCrypt   这个,也挺方便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问题,不过都是自己在本地电脑上用,想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BitLock呗,简单又方便。

WIN10不支持了

网友:
TrueCrypt用着方便很多

网友:
从来不用加密的路过,害怕出问题把数据弄没了

网友:
继续用,跨平台对我很重要

网友A:
还有EFS嘛,按目录或文件加密,更灵活呀。

网友(2017-01-07):
这个风格 我还是蛮喜欢的,开源的目的,是看里面是不是有漏洞或是说后门之类的存在。 自己编译出来,自己用。

网友:
一直用海盗船的 硬件加密优盘

网友B:
剛發現 TrueCrypt 的後繼者 VeraCrypt, 跟 TrueCrypt 完全兼容.

https://veracrypt.codeplex.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發現 TrueCrypt 的後繼者 VeraCrypt, 跟 TrueCrypt 完全兼容.

https://veracrypt.codeplex.com/ ...

这个不错。

网友:
RAR加密现在也只能暴力猜密码吧。

网友:
veracrypt,比TrueCrypt更出色的替代加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BitLock呗,简单又方便。

bitlock是否容易破解? 最近买了10个3T硬盘,估计不全盘加密很危险,被谁拿到都是灾难,宁可加密速度慢一点。

网友:
呵呵 没考虑过a

网友:
一直都在用。

网友:
win自带的bitlocker就是最佳选择

网友:
veracrypt 已经用了很久了 很稳定

网友:
veracrypt 是很稳定,大家谈谈自己的使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EFS嘛,按目录或文件加密,更灵活呀。

别听楼上乱说,windows 10照样支持bitlocker的。这是企业的必备功能,微软怎么可能阉割?

网友:
windows 10 依旧支持bitlocker的,除了家庭版(话说即使是windows7的家庭版也不支持bitlocker)。
bitlocker是微软为企业用户开发的安全方案,不会轻易阉割,放心用就是了。
下面是我的windows 10截图,我一直都用bitlocker:

网友:
bitlocker 只支持磁盘分区加密   加密后不是一个大文件 移动的时候 还要打包很麻烦

网友:
还在用TrueCrypt,感觉还不错,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只是用zip 加密。。会试试veracrypt

网友(2018-08-30):
veracrypt加密的空间,不想用了,如何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