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10寸左右的组态系列的触屏

楼主(2015-02-12):
现场有30路modbus的电表,想找一款10寸左右的组态系列的触屏,
1.将电表的数据实时显时出来。触屏可支持图形界面编缉;
2.能将数据转成excel或txt的文档保存;
3.有以太网口,数据文档可以被拷走;(我知道的的触屏一般都可以用U盘拷走)

网友A:
要找组态屏还不简单啊,

高端的有:西门子;
中低端的有:威纶, 昆仑通态,步科,永宏等;

PS : 30路MODBUS,你真狠,你这轮一圈下来得多长时间,不得按分钟论了,也恁滞后了吧;

网友:
if(!差钱)
        {
                西门子;
        }
        else
                {
                        昆仑通态;
                }

昆仑通态的脚本功能至今没发现有其他能超过他的国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组态屏还不简单啊,

高端的有:西门子;

电表主要是取电度,不要求实时性。

那就选 昆仑通态了,因为没用过,我要的这几个功能,都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主要是取电度,不要求实时性。

那就选 昆仑通态了,因为没用过,我要的这几个功能,都有吗? ...

虽然我从事非工控行业,但我非常熟悉了解这个行业,所以对这些东西大马虎懂一些,可惜都没用过;
你所说的导出EXCEL和以太网,我不太清楚;  你自己问问,查一查;
据我所知: 威纶的性能和可靠性,超越昆仑通态一大截的;

网友:
昆仑通态性价比高

网友:
昆仑通态10寸的有待网口的,组态也容易,可以自定义脚本,威纶的感觉要比昆仑通态的结实点

网友:
昆仑通态太差了

网友:
买个微软的Surface Pro 3+无线路由器 想咋弄咋弄!

差钱的话
安卓

网友:
深圳步科,便宜,我们公司用了挺多,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试试迪文的屏吧,之前用着感觉还不错,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