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8 PL2303驱动

楼主(2015-02-12):
换了win8.1系统;原来的PL2303驱动不能用了,求一份win8 PL2303驱动

网友:
用电脑别用新系统,尤其是工作电脑,这些问题让人蛋疼。。。。

网友:
虚拟机+XP。

网友A:
你的芯片是pl2303HX吧,装V1.5版本吧,然后禁止win8自动更新pl2303驱动,如果它自己更新了,选"返回原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是pl2303HX吧,装V1.5版本吧,然后禁止win8自动更新pl2303驱动,如果它自己更新了,选"返回原来驱 ...

刚用win8.1的笔记本电脑,想用usb转232,安装了各种PL2303的驱动都是显示一个叹号,准备放弃了。听了你的建议后,白度了一下,按照这篇文章“win8/8.1系统下usb短信猫驱动安装解决方法”竟然顺利能够通信。值得点赞 !不明白为什么老驱动可以,而新驱动却不行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猜測是舊版ic原廠無法在用driver分出真假,乾脆趁window系統升級之便,
直接說win8 driver不support舊版ic,直接剃除假ic,自己就推新版ic,
可以加入一些可以讓driver區別真假ic的功能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