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直升机样子的无人机,这种电机哪里可以买?

楼主(2015-02-13):
网站 http://www.flyability.com/

这应该可以做的很小,有见过一款可以放在手掌上面的直升机,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A:
这一个轴是如何做到平衡的?只能往上飞么?求指点

网友:
看样子是调整它的重心向无人机偏向某一个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轴是如何做到平衡的?只能往上飞么?求指点

共轴双桨电机,两个轴可以想像成秒针与分针,两个轴反向旋转用于抵消自旋。
飞行器下方白色的应该是用于调整飞行方向的舵。

网友:
下面有个尾翼,白色的,防止单轴自旋么?

网友:
感觉像老毛子的K-50,K-52的工作原理

网友:
看下面白色的,应该是方向舵
共轴双桨控制垂直转动方向,方向舵控制水平飘逸,
估计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共轴双桨电机,两个轴可以想像成秒针与分针,两个轴反向旋转用于抵消自旋。
飞行器下方白色的应该是用于 ...

从图中看确实是两个桨是方向相反的,可电机只有一个啊,从图中看轴是直联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桨是方向相反的,可电机只有一个啊,难道连在一起?那一个升力,一个降,怎么弄? ...

是不是电机只有一个,分别给两个浆提供动力;
两支浆有其他机械装置;
实际的同轴双桨直升机可以通过改变浆的角度调整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确实是两个桨是方向相反的,可电机只有一个啊,从图中看轴是直联的电机啊 ...

看起来是一个,其实是两个,独立控制的。

网友:
这个东西真牛,电机应该都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一个,其实是两个,独立控制的。

双桨共轴直升机

网友:
国内有做这个电机的厂家,话说很多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低端的东西都是中国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一个,其实是两个,独立控制的。

这种电机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同学教研室用过,是美国带来的,淘宝上貌似也有

网友:
COOL,小孩也可以玩哦,不怕摔坏和伤人

网友:
这种玩具直升机淘宝上都买了好几年了 大超市的玩具柜台也有得卖 超市大致在150~300这个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