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RF射频信号衰减的问题,值得考究和分析!

楼主(2015-02-13):
    首先我是RF模块的用户,对于射频的一些理论一窍不通。
    具体问题大概如下:
    我们做的是户外用的设备,搭载cc1101模块,已有一定小批量给客户使用。因为是户外使用环境,因此硬件电路都用环氧树脂胶封死,只留天线置于设备内的一个空腔。目前发现的问题是有小部分
设备信号衰减非常严重,衰减幅度大概20dBm。 产品拿回来检测,记录如下:    1.把外壳破坏使天线裸露,测试RSSI无变化,观察天线形态完整,没有拉伸和弯曲情况。
    2.观察频谱分析仪,信号没有严重频偏,确定不是频偏造成RSSI衰减的原因。
    3.因为我们硬件的天线和地的焊盘相邻,且发现部分故障设备的RF模块在贴片时有点贴歪,实际检测时发现天线和地已经短接,于是我们进行试验,发现这种情况对RSSI影响很大,但衰减后的RSSI仍然要比故障设备的RSSI高出10个dbm左右。
    4.排除软件问题,我们尝试过将设备断电重启,RSSI无影响。

    至此,我们没有太多思路了,因为这些问题设备在发货前都经过测试,确认信号正常的,但是使用一个月不到,RSSI严重衰减,此外设备都是被封胶的,几乎无法进行硬件检测。目前考虑到以下可能性:
    1.环氧树脂胶封胶工艺问题,配胶时可能产生部分胶体比例不均匀,灌胶时胶体可能过多或过少,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因外部环境(如温度)变化,导致胶体产生细微变化,对RF模块的敏感元件产生挤压,同时因与胶体(胶体可能也不均匀)直接接触,综合影响下导致信号变差
    2.短导线将天线和大地短接,试验验证对RSSI影响较大(较长导线短接影响较小)。

    此外,还发现很小比例设备耗电非常严重,电压掉到1v以内,设备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这里只能判断可能是生产的问题,导致硬件内部漏电所致。

    在这里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提提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A:
环氧树脂固化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应力,甚至能拉坏器件。
你们就这么轻易的确定用环氧树脂了?
即使不是应力的问题,固化后树脂的介电常数会改变,会影响整个天线的匹配,你们做过具体测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固化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应力,甚至能拉坏器件。
你们就这么轻易的确定用环氧树脂了?
即使不是应力 ...

说得有道理,关于环氧树脂固化过程中产生的应力,有相关的学术文章吗?
模块我们专门找供应方为我们的设备做了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固化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应力,甚至能拉坏器件。
你们就这么轻易的确定用环氧树脂了?
即使不是应力 ...

固化之后,物理特性就稳定了吗?因为我们测试肯定是固化以后测的,也就是说天线性能下降是在固化以后下降的。如果固化中出现问题我们测试是能够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化之后,物理特性就稳定了吗?因为我们测试肯定是固化以后测的,也就是说天线性能下降是在固化以后下降 ...

问题是固化后你还能调匹配吗?

所以,老老实实用三防漆,别觉得灌满了环氧树脂就可以高枕无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化之后,物理特性就稳定了吗?因为我们测试肯定是固化以后测的,也就是说天线性能下降是在固化以后下降 ...

质变不是一下子就能出现的,应力导致的质变往往都是缓慢进行的。就跟你电脑主板一样,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弯了——那是你机箱应力在时间中导致的弯曲。

网友:
关于射频的东西不要想着省事或者非常规的方法。
听苹果猫的没错

网友:
在你的描述中,一直提RSSI,指接灵敏度吧。一般传输距离多远跟设备自身有两个因素:功率大小和接收灵敏度(就是所提到的RSSI指标)。你可以先摘掉天线,用频谱仪实测输出功率是否下降,如果不与设计指标偏差太多,说明输出端口驻波不好,即部分功率被反射回去.

只是说一下思路,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晕死,用RSSI看啊

网友:
又看了一下,衰减幅度是-20dbm,这样看来确实是没接触过,赶快在附近请人吧

网友:
呵呵,衰减幅度只能用dB 来表示,dBm 只是表示绝对功率值

楼主:
呃....... 我的信号测试是用软件来实现的,测试时主从设备实现一次握手,主设备可以获取到单次握手中主/从设备分别接收到对方数据的RSSI,再发到上位机,这样可以从侧面了解当前信号的情况,RSSI是从RF模块读取的。
不知大神觉得应该怎么测才OK?

网友:
介电常数!

网友:
用网络分析仪看下  看下在smith 图上落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