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抄板的想法,等拍砖。

楼主(2015-02-13):
虽然这个想法比较偏,但是应该有做的吧?
X射线成像,可以做很多东西,难道国内都是基础层面搞破坏然后抄板的吗?
有没有使用X射线成像来抄板的?这样可以可以不破坏现有电路板……

网友:
多层好象是一层一层揭下来抄的。

楼主:
2层的当然好说,直接量下 就………………了,
关键是多层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x-ray碰到重叠的也不好处理吧

楼主:
上下完全重叠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结合一定的算法,寻找路径,或许……
难道国内外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A:
PCB X射线测试仪很早就有了。

网友:
以前做DR的时候,经常拍个手机什么的,里面看的很清楚,但全是重叠一起的,没有一层层磨掉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X射线测试仪很早就有了。

有厂家吗?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厂家吗?推荐下?谢谢了

以前的安捷伦就有。其他的自己搜一下吧,不少,国内厂家也有。

网友:
ct可不可以?

网友:
X射线就这效果·,4层板以上就算了,难分层。

楼主(2015-03-26):
确实很难分开。另想其他方法,或者优化现有方法。

网友:
只做过用笔量  没用过X

网友B:
我有个方法,就是拍正反两张图,用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方法,就是拍正反两张图,用PS。

说的不太具体,不是很明白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2019-04-03):
无损抄板是可以做到的,关键费用是非常高的。 除了研究所,军工单位。 一般企业承受不了的。
本人 pcb抄板,芯片解密,欢迎咨询

手机同微信  180*253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