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航拍的无线芯片

楼主(2015-02-13):
求可以航拍的无线芯片,WiFi的芯片也行,可以多写一些,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要实时回传数据吗?建议先保存本地然后再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实时回传数据吗?建议先保存本地然后再拷贝

实时回传的,谢谢

网友:
大僵好像是增强的wifi 但是距离肯定有问题

网友:
回传和wifi没关系的,还是买模拟回传的模块,便宜。最好不要买2.4g的,会和遥控器产生干扰。5g的是个好的选择不过距离近了些。433的要贵一些吧。1.2g的据说也有干扰控的问题。

网友:
大疆的说延时0.1秒,我试过市售普通的IPC模块,海思的处理器硬压缩,延时0.3s左右,不忍直视

年后试试安霸的方案,听说延时有0.2s以内的

网友:
试试安霸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