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定位,坐标抖动怎么处理

楼主(2015-02-13):
   用摄像头扫描十字定位,在进行原点补偿的时候,  发现图像坐标不停的抖动,而且每次都是2mm,找了好久还是不知道怎么会涉及,求大神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机架钭动造成的?

楼主:
不是~~  现在还在调试阶段~~   支撑摄像头的完全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三脚架。。。。没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架钭动造成的?

不是~~  现在还在调试阶段~~   支撑摄像头的完全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三脚架。。。。没有抖动

网友B:
而且每次都是2mm,

---------

在程序里修正一下

网友C:
抖动是固定的话,就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D:
图像数据处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再排除LCD的硬件问题

然后查代码

网友:
楼主用的飞思卡尔的什么芯片?

网友:
可能是隔行扫描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每次都是2mm,

---------

是有时候抖,有时候不抖,  减与不减都有2mm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动是固定的话,就是程序上的问题

那能不能确定是哪块处理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确定是哪块处理的问题呢

你程序或算法的思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像数据处理会不会有问题

图像处理。。。。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