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关于12864显示。。。

楼主(2015-02-13):
想用printf向液晶12864显示。。。目前是用lcddisp(),在显示每个字符或汉字,都要调用一次,感觉太占内存,而且STC的FLASH较小,我选的IAP15W413AS,只有13KB,本来想做多个页面之间相互切换,刚做3,4个页面发现程序已14KB,各种无力。。。

楼主:
这是液晶底层驱动。。。

楼主:
截图如下:

网友A:
看起来不占内存呀
这个函数还可以略微简化:
{
unsigmed int x;
BYTE y;
LCDScs=area;
LCDMcs=area^1;
x=(type+1)*8;
y=0xff*color;
for(i=0;i<x;i++)
{
write_com...
write_com...
write_data(hzk[x*j+i]^y);
}
}
再补充一下,LCD的列地址应该是可以自动加一的,不用每写一个data又再写列地址,
所以那两个write_com可以提到for之前去,这样更能节省时间。
write_com...
write_com...
for(i=0;i<x;i++)
{
write_data(hzk[x*j+i]^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占内存呀
这个函数还可以略微简化:
{

感谢您的解答,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