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i.mx28x,imx6的开发都是cadence么?

楼主(2015-02-13):
在学cadence,看了飞思卡你的,atmel的高速板都是cadence的,据说中兴也是,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自己也是用AD的,是不是设计高速板的都是用cadence的orcad 与allegro呢?
学了几天,入门比AD难。

网友A:
这种工具,熟练就好!慢慢来。即使会用了,对应的原理图和PCB的库也是一个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具,熟练就好!慢慢来。即使会用了,对应的原理图和PCB的库也是一个大麻烦。 ...

库可以用bxl转,不过得一个一个找

楼主:
allegro,建封装出问题,保存后没有、log文件,没能生成psm

网友B:
一般大公司用这个的多些,功能更强大一些,上手时间也长一些,不过有AD基础也不算难。库你可以i自己做,当成练手的机会,熟悉软件

网友:
做高速多层的电路板cadence会比较好一些 简单的可以用AD

网友C:
引用 楼主:
allegro,建封装出问题,保存后没有、log文件,没能生成psm

建好封装后,一定不要忘了点击Create symbol,不然没有生成*.ps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好封装后,一定不要忘了点击Create symbol,不然没有生成*.psm文件

点了,是一样的提示,多了个E- (SPMHGE-268): create_sym had errors,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找不到log文件

楼主:
设置了一些参数,还是一样,有遇到过的帮助下,

楼主:
cadence 用的人真 是少啊。问题搜不出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公司用这个的多些,功能更强大一些,上手时间也长一些,不过有AD基础也不算难。库你可以i自己做,当 ...

要想进在公司,得先学学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得玩玩!

要得,要得,什么都玩玩kmy

网友E:
cadence用熟后你会发现比ad好用多了。即使配置很低的电脑,画个10层8层的也很流畅,不像ad那么吃资源。另外,ti的bbb,也是cadence格式文件,可以打开对照着学习学习

网友F:
这些看情况呗,高速板cadence开发成熟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dence用熟后你会发现比ad好用多了。即使配置很低的电脑,画个10层8层的也很流畅,不像ad那么吃资源。另外 ...

运行流畅么?我的win7 2G 内存,打开要好 一会儿,操作一下有时也卡卡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看情况呗,高速板cadence开发成熟易用

也有参考,开发也快些

网友G:
这个和高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高速没关系

工具而已,只是高速时,好像大多是用allegro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具而已,只是高速时,好像大多是用allegro

不是cadence吧,咱又变成allegr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cadence吧,咱又变成allegro了

allegro 包含在cadence内的一个pcb edit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 包含在cadence内的一个pcb edit

allegro是cadence的子集

网友H:
上学的时候只会AD,现在在慢慢想cadence转型

网友I:
cadence上手不太容易,没有什么好的入门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cadence上手不太容易,没有什么好的入门教程啊

好像有个视频教程,是15.7的还是16.5的忘记了,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学的时候只会AD,现在在慢慢想cadence转型

我也在自己慢慢转,/跟AD的差别还是挻大

网友E:
allegro自定义些快捷键,再用起来就很顺了。这一招我以前不知道,跟一无锡同步的哥们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legro自定义些快捷键,再用起来就很顺了。这一招我以前不知道,跟一无锡同步的哥们学的 ...

学习了,找找教程 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allegro自定义些快捷键,再用起来就很顺了。这一招我以前不知道,跟一无锡同步的哥们学的 ...

无锡同步,超级NB的电路板画板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锡同步,超级NB的电路板画板子公司

这个公司听说的比较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司听说的比较少

虽然我没有去过人家公司,但是我单位已经和同步电子合作了好几年了,产品的pcb一直很放心,你们如果有机会,不妨尝试让人家布局、布线试试,好强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我没有去过人家公司,但是我单位已经和同步电子合作了好几年了,产品的pcb一直很放心,你们如果有机 ...

看他们公司网站上没多少东西啊,布线,布局怎么看啊?您有资料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他们公司网站上没多少东西啊,布线,布局怎么看啊?您有资料么?

没有什么资料,我们项目是他们做的板子,我只是看他们布局、布线什么的,还有阻抗计算之类的,特别高大上
我没有自己画过特别复杂的电路板,但是看他们画板子,从整体思路方面,从具体细节方面,从软件的熟练操作方面,绝对远远超过我好多倍
其实人家画电路板,即使的当着所有人的面画,照样能有好多东西是外行人学不来的,至少布局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牛,整体上面看着就觉得厉害
当然我只是个人的见解,毕竟我也是外行人,我也是新手,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当然我不是同步电子的员工,我不是在有意给人家做广告,只是由衷地佩服下
最后,祝大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什么资料,我们项目是他们做的板子,我只是看他们布局、布线什么的,还有阻抗计算之类的,特别高大上 ...

过了年开班 了,发几张你说的高大上的板子的照片给我看看可以 不,也想见识一下这么高级的东西,我手里也就有个开发板,不知道布局布线什么的,多见见才能学到东西啊。感谢

网友(2015-03-31):
使用cadence 16.6 allegro PCB editor 制作热风焊盘的时候,不能用create symbol进行创建.fsm文件。
一创建就出错:
Starting Create symbol..."
E- Unable to start program; create_sym"
E- (SPMHGE-7): Error(s) occurred, check logfile.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