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打在焊盘上对回流焊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5-02-13):
过孔打在焊盘上对回流焊有没有影响?我的目的是过孔浸锡增加导电能力

网友:
有影响,焊盘锡少,温度变化容易脱焊。

网友:
1、尽量不要使用这种设计,要用也要将用过孔的阻焊盖起了,背面再覆上丝印是最好的,主要是防止焊锡流到背面。
2、以上两项开了,还有焊锡不充分问题,适当将对应钢网位置的孔开大些,保证印锡量。
3、过孔通大面积铜箔时,要做热风焊盘。

网友:
漏下去了啊

网友:
不要太大的过孔。。。。大了肯定GG思密达。。

一般我都打0.3mm的过孔,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打在焊盘上回流焊可能会漏下去造成焊接不良;增加导电能力可以多打几个孔就够了。

网友:
又见过孔焊盘,搜一下坛子会有很多答案。

网友:
0402  焊盘 打过孔 0.3MM 孔径   妥妥的飘过

网友:
容易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