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R滤波后群延迟如何处理

楼主(2015-02-14):
比如采样128点,群延时64点,那么只有后面的64点数据有效,但是现在要求实时的输出数据,要求输入跟输出频率一致,该怎么办?是否再拿下一段数据64位再计算后再补回去?

网友A:
总体一直推后64点呗,如果你要输入输出相位一致,那把原始信号也推后64点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一直推后64点呗,如果你要输入输出相位一致,那把原始信号也推后64点输出 ...

谢谢。确实如些。

楼主(2016-02-05):
问题没解决啊,STM32F4那个DSP库,延后的数据没有。。接不上。实时处理跟本没办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没解决啊,STM32F4那个DSP库,延后的数据没有。。接不上。实时处理跟本没办法用。 ...

怎么可能? 你是不只打64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