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设备的朋友吗?你们的的电机线的规格是怎么选的

楼主(2015-02-14):
我们公司做清洗设备,导线型号一直不知道怎么选
目前是这样的:
1、控制柜内,全部用BVR的导线
2、控制柜以外,接各种传感器的(DC24V为主),全部用RVV多芯线,比如2*0.75平或者6*0.75平。
3、控制柜以外,接各种加热棒的,全部用RVV线,比如3*2.5,或者3*6.0的线。
3、控制柜以外的接电机的,(我司电机功率比较小,最大基本也就到15kW),一般都用3*1.5以此类推的电源线。
由于设备全不锈钢钣金制成,所以没有做接地线。但是这样不标准。想改成带有接地线的。
以下有几个疑问:
1、控制柜内,应该还好,没太大问题。
2、信号线,看到有人是用KVVR的线,不知道这种线和RVV的比怎么样?好像价格更便宜?
3、电机线,如果接地要选4芯的,RVV没有那种3+1的线,有朋友说用YJV的线。YJV的线感觉太硬了,并且我基本小功率的电机为主,想用软线压接线端子。不知道其他XD是怎么选的?
4、如果是15kW那种需要星三角型启动的电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是不是一定需要用两条电缆线?还有是专门是6芯电缆?
5、变频器到电机的线(小功率),理论上应该用屏蔽线,不知道选什么规格的屏蔽线合适?选RVVP 4*1.5合适吗?

导线的颜色不知道各位兄弟是怎么选择的?
目前我们公司是这样
1、L及220V控制线用红色,N用浅蓝色,正极用黄色,负极及信号控制线用绿色。(正负极不能这么选,原来公司电气老大有点色盲,分不清棕色和红色)
2、柜内动力线全部用黑色。
3、电机线(灰 黑 棕 或者 蓝 黑 棕)
3、电源线用YJV(黄 绿 红 黑 双色)

其他兄弟公司的标准不知道是咋样的。
好像有点离题了。

网友A:
低于4KW的马达,我们一般采用2.5sq的电缆。
动力线用黑色
交流用黄色
直流用蓝色(或红+蓝-)
(主要根据客户的制作式样书)

网友B:
信号部分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C:
15kw电机计算电流是30A,导线应在6mm平方以上,保守一点用10mm平方4芯电缆。橡皮绝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于4KW的马达,我们一般采用2.5sq的电缆。
动力线用黑色
交流用黄色

2.5sq的电缆,是什么型号的?
YJV?VV?RVV?还是?
是3+1的电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部分最好用屏蔽线,

我们公司信号线基本没什么干扰,都是类似接近开关,限位开关的东西,一般没用屏蔽线。
倒是变频器干扰大,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如果没有屏蔽,有时候会干扰到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kw电机计算电流是30A,导线应在6mm平方以上,保守一点用10mm平方4芯电缆。橡皮绝缘就行 ...

15kW及其以上的电机,我们公司一般用星三角形启动的,是需要6条动力线和1条地线。
目前我们是用电缆线两条YZ的电缆线。接起来相对比较麻烦了点。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星三角形启动线。

网友:
你确定变频器这种干扰用屏蔽线可以解决麽,我看大部分还是传导干扰吧,接好地,把电源搞好,应该会更有效果,除非电机线很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sq的电缆,是什么型号的?
YJV?VV?RVV?还是?
是3+1的电缆吗?

2.5sq 是2.5mm2的意思。

sq=squa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sq 是2.5mm2的意思。

sq=square

平方的意思我知道,只是不知道是用RVV还是用啥的电缆。

网友:
这个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E:
问供货商,或者x宝上卖电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供货商,或者x宝上卖电缆的

供应商主要是卖大电缆的,不是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