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壁虎EFM32做设计的?芯片可靠吗?

楼主(2015-02-14):
我设计了一个小板子。上面最小系统也没什么东西,奇怪的是,第一次焊了三块板子,两块读不出,最后一块一开始还能识别,最后操作失误锁死。

后来三块板子又重新拆换了MCU,又是两块读不出,最后一个能识别MCU。 气人的是,就昨天。这最后一块板子的MCU也挂了,前几天还好好的,现在无法识别了!

有点怀疑EFM32的可靠性了,你说,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四次,我还可能怀疑板子问题,这都拆换了7,8颗EFM32芯片了,竟然全军覆没!

网友:
需要使用官方的demo板上带的仿真器和下载软件才能解锁

网友:
说句真话: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虎EFM32用过,已经大批量生产,你是没搞清楚,一旦锁死,需要使用官方的demo板上带的仿真器和下载软件才 ...

我三块板子,后来又重新换了EFM32芯片,重新拆换了4,5颗IC,只有一个芯片能识别使用,但仅仅用了一两个星期,结果还是无法识别了,总共7,8颗EFM32芯片都全军覆没了!
这简直超出预计了!

楼主:
确实!而且使用也不方便必须装那个“Simplicity Studio”
我很鄙视这一点,感觉像是逼着你买demo

网友:
没有锁死,平时都是直接下载擦写下载擦写用,一直用得很好

网友:
一定是设计问题。芯片不可能这么差

网友:
一定是你板子设计问题,我这边有量产的产品用,不良率很低

网友:
拉卡拉貌似用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