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0F20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5-02-14):
我现在用的是MPLAB 8.91,picc版本为9.73,仿真器为ICD2
电路图如下
但是下载的时候,mplab提示仿真器链接不上
问题如下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驱动提示已经装好,难道是win7的缘故?

网友:
供电是否打开?

网友:
换PICKIT3试试!

楼主:
PICKIT3 就没有上诉问题吗

网友B:
估计是驱动问题大一点!!!!重新安装MPLA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驱动问题大一点!!!!重新安装MPLAB吧!!!

有推荐版本吗

网友:
没,我用PICKIT3 基本所以版本都可以用!!!还可以离线下载~!
买个吧!100左右!

网友:
驱动问题或者是USB线的问题,换根线,重装一下,试试看。8.91版本足够了,新的也就是8.93。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在另一台电脑上就正常,估计是系统哪个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C:
MCLR接一颗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LR接一颗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接多大电阻

网友:
一般是4.7K到10K这个范围。